继电器在上电瞬间的动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31):
将高电平驱动改成低电平驱动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嗯,高电平驱动改成低电平驱动

楼主:
对了,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吗

网友D:
No!
有些单片机可预置开机IO口状态为高阻输入或开漏输出,即不存在上述现象。

网友E:
要控制几个继电器?

网友F:
详细还要问一下厂家

网友G:
不放心可以用组合逻辑控制.

网友H:
也可在驱动引脚与地之间加1个较小的电阻(比如1K),完成上电后再将端口置为推挽输入

网友H:
如果存在多个这类输出,最好还是换成低电平驱动,加1个驱动时就增加5mA的电流,太不低碳了,呵呵

网友I:
加个 延时呢?也可以考虑

网友I:
我是说控制加个延时电路也行吧!

网友J:
51 的准双向口, 由于上电是高电平状态, 如果是高电平驱动就会引起上电误动作. 可以改低电平动作有效来避免.
不过现在大都单片机的上电状态都成了高阻输入了, 不易引起上电误动作.

网友J:
另外, 不良的电路设计也会引起上电误动作, 这只能根据电路结构分析而酌情解决了

网友K:
看看是常闭或者常开的

网友H:
重要的系统是让继电器的总电源延时投入,防止上电初期逻辑混乱造成灾难后果。

网友G:
这是你硬件电路的设计问题了,现在的单片机IO口一般上电默认为高阻态或者输入,如果你的继电器驱动电路的输入端阻抗高且驱动能力强,则上电瞬间必然会动作一下,在IO口上加上下拉电阻,或者改为低电平驱动都可以避免上电继电器跳一下。

网友A:
需要看看是常闭还是敞开的?

网友L:
加一个电容  这样可以稍微延时一下   应该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楼主:
哦,好,我再看看

网友M:
51类的MCU,就是用低电平输出也有“开机继电器吸合”的可能。因为非intel的51 MCU,复位时,IO有个低脉冲输出。

网友N:
高电平驱动改成低电平驱动

网友O:
可以在IO口上加上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P:
是不是在控制端加上一个电容啥的平复下突变信号的。

网友Q(2016-01-28):
引用 网友G:
这是你硬件电路的设计问题了,现在的单片机IO口一般上电默认为高阻态或者输入,如果你的继电器驱动电路的输 ...

IO口上加上下拉电阻,你的意思是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都要加吗?一般上下拉电阻多少100k?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IO口默认输入状态,端口是高电平,是弱上拉,加了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R:
在输出端加一个滤波电容的试试看。

网友S:
加个三极管反相一下控制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