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61)

楼主(2015-08-31):
33.4 信号描述
参考”I/O Multiplexing and Considerations” 关于外设管脚映射的描述。一个信号能被映射到几个管脚。
33.5 产品依赖
为了应用这个外设,系统的其它部分必须正确配置,如下面描述。
33.5.1 I/O线
使用ACI/O线需要I/O管脚被配置,参考PORT章节的描述。参考”PORT”的描述。
33.5.2 电源管理
AC在选择时钟源运行的情况下,可以在任何休眠模式中运行。AC的中断能被用来从休眠模式中唤醒设备。事件能在不退出休眠模式时,触发系统的其它操作。参考”PM-Power Manager”在不同休眠模式中的描述。

33.5.3 时钟
AC总线时钟(CLK_AC_APB)能被使能和失能在电源管理器中,并且CLK_AC_APB的默认状态能在外设时钟屏蔽一节中找到(PM-Power Manager)

AC使用两个通用时钟(GCLK_AC_DIGGCLK_AC_ANA).数字时钟(GCLK_AC_DIG)需要提供比较器的采样速率,而模拟时钟(GCLK_AC_ANA)在低电压操作时需要(Vddana<2.5V),以确保模拟输入多路复用器的电阻仍然较低。在使用外设前这些时钟必须在通用时钟控制器中配置前使能。

参考“GCLK-Generic Clock Controller”的描述
这些通用时钟异步于CLK_AC_APB时钟。处理这个异步,写某种寄存器需要不同时钟域之间的同步。参考”Synchronization”近一步描述。

33.5.4 DMA
没有应用。

33.5.5 中断
中断请求线连接到中断控制器。使用AC中断请求在中断控制器中首先被配置。参考”Nested Vector Interrupt Controller”的描述。

35.5.6 事件

事件连接到事件系统。使用事件请求,事件系统首先得配置。参考”EVSYS-Event System”的描述。

35.5.7 调试操作
CPU暂停于调试模式时,外设连续正常操作。如果外设被配置为需要CPU通过中断或类似提供周期服务,在调试期间错误的操作或数据丢失的后果产生。

35.5.8 寄存器访问保护
所有的带有写保护的寄存器可以随时通过外设访问控制寄存器(PAC)写保护,除了以下寄存器:
。控制B寄存器(CTRLB)
。中断标志寄存器(INTFLAG)
写保护是通过寄存器描述中的写保护属性来指示的。
写保护不能适用于通过外部调试器访问。参考”PAC-Peripheral Access Controller”的描述。

33.5.9 模拟连接
每个比较器有高达4I/O管脚能用在模拟输入。每对比较器共享相同的4个管脚。这些管脚在用作比较器输入之前必须被配置成模拟操作。

任何中部参考源,如时隙参考电源或DAC,必须被配置并且使能优先用做比较器输入。

网友A:
不错,学习了。在关于时钟问题方面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推敲的,比如时钟管理器和电源联系起来。

网友B:
AC总线时钟(CLK_AC_APB)能被使能和失能在电源管理器中,并且CLK_AC_APB的默认状态能在外设时钟屏蔽一节中找到(PM-Power Manager)。

网友C:
没有详细的解释,还不如直接看数据手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