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RTC_Callback 这是什么函数,看不明白,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5-08-31):
RTC_CallbackType RTC_Callback[1] = {(RTC_CallbackType)NULL};    /*!< RTC initial callback */
不太明白,谢谢

楼主:
补充请教一下:MK02的头文件只有GPIOA和B,但是我发现32脚的封装都有C,和D,是否有问题,谢谢
/* GPIO - Peripheral instance base addresses */
/** Peripheral GPIOA base address */
#define GPIOA_BASE                               (0x400FF000u)
/** Peripheral GPIOA base pointer */
#define GPIOA                                    ((GPIO_Type *)GPIOA_BASE)
/** Peripheral GPIOB base address */
#define GPIOB_BASE                               (0x400FF040u)
/** Peripheral GPIOB base pointer */
#define GPIOB                                    ((GPIO_Type *)GPIOB_BASE)
/** Array initializer of GPIO peripheral base pointers */
#define GPIO_BASES                               { GPIOA, GPIOB }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谢谢

网友A:
看意思是回调函数,就是你定义一个函数,然后在这里设置
实时时钟会定期调用你的这个函数

网友B:
回调函数

网友C:
楼上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