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电路中的测量共地的问题!

楼主(2015-08-31):
(无正文)

网友A(2015-10-20):
肯定有影响。

网友A:
隔离防止emc

楼主(2016-01-17):
请问485的隔离谁做过阿?

网友B:
隔离可以提高抗干扰的

楼主:
我是说 485隔离 加光耦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C:
电磁兼容性是电子设备的一种功能,电子设备在电磁环境中能完成其功能,而不产生不能容忍的干扰。

网友C:
控制EMI的主要途径是减少辐射源的能量并且控制电路板上电压电流产生的电磁场的大小。

网友C:
大部分电路都安装在电路板范围内,因此通过对电路板级的精心设计可以控制电感、电容、瞬态电压和电流路径,

网友C:
整流或续流二极管及主功率变压器在高压、大电流及高频开关的方式下工作,其电流电压快速变化会造成干扰,从而造成开关电源内部工作的不稳定,使电源的性能降低。

网友C:
对其他高频设备及对电磁场比较敏感的设备造成干扰

网友C:
关电源在输入电路中容易受到共模/差模干扰

网友C:
可以利用EMI滤波电路抑制此干扰

网友C:
选择差分信号进行有限元法(FEM)三维电磁场仿真。

网友C:
电源的pcb设计中低EMI电路设计和预兼容检测

网友D:
隔离和供电本来就是相对立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同时把采用的信号也进行隔离,保证系统的整体隔离。

网友E:
不要连接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