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和晶振小电容可以省略吗?

楼主(2015-08-31):
好像51电路中都要加上,可是如果去掉也不会影响使用,当然我也明白“存在即为真理”,不过他们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作用吗?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不一定,现在好多单片机,比如STC的,都直接带上电复位和使用内部晶振了。因此这些电路,不要也罢。

网友B:
要用外部晶振的话,不能省

网友C:
表示面包板接电路从来不接复位电路,但是要用外部晶振的话,晶振和电容还是必须的。

网友D:
使用晶振与复位电路是不符合初学者思维的,近年来流行的STC单片机是不需要晶振与复位电路的,也是不需要编程器与仿真器的,程序指令兼容传统的51单片机,只是功能更强,速度更快。《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对STC单片机有非常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