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给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08-31):
(无正文)

网友A:
CPU肯定是用LDO好些,纹波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电磁兼容试验,LDO芯片相对于DC/DC芯片结构简单,那么稳定度就要高很多,同时电压调整速度快,在做ESD试验和电快速群脉冲试验时,会让系统更稳定些,如果用DC/DC芯片,做实验时,CPU出现死机或复位的概率大大增强

网友B:
首先看您是需要隔离还是非隔离供电,如果需要隔离供电就要用DC-DC的隔离电源模块。如果非隔离供电就可以了LDO跟非隔离的DCDC都可以选择。LDO一般纹波要比DCDC更小,但DCDC效率可高达96%,输入输出不用外加电容,温升更低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