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关于2032电池放电问题

楼主(2015-08-31):
各位好!公司一款产品要求低功耗,用两节2032电池串联供电,电压6v,用稳压器转成3v给产品供电,产品最大工作电流10mA。我有几个疑问:
1,纽扣电池的持续放电电流最大为3mA,无法满足10mA的需求。我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的放电电流(调节负载),发现能达到50mA。关于这个持续放电电流,是我的第一个疑问;
2,纽扣电池用尽的时候电压为多少?网上有说是2.0v,这个我还没有验证;
3,单个纽扣电池的容量是210mAH,如果是两个电池串联,那么这组电池容量为多少?因为我需要根据产品的工作电流来评估产品理论上的最长工作时间。例如,产品工作电流10ma,则最大是21h,当然这是理论值,没有考虑诸多因素。
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稳压器可能也是耗电大户,如果用的是带l的片子,电压适应范围能覆盖整个电池的整个范围,如果涉及到模拟单独做一个可开关的基准比较省电,新电池短时间达到10ma是轻松的,但是放电末端很难支持

网友B:
如果是持续放电10mA,不应该用这个电池了,稳压器最好不要LDO

网友C:
用两串的聚合物锂电吧。

网友D:
1点2点,在规格书里面都能找到答案;
3点,电池组的容量还是210mAh,当然,这个容量是在规格书里面定义的一定条件下的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串的聚合物锂电吧。

结构已经确定,硬件方案也是之前一位工程师定的。没有办法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点2点,在规格书里面都能找到答案;
3点,电池组的容量还是210mAh,当然,这个容量是在规格书里面定义的一 ...

对的,电池容量都是号称210ma,实际达不到。测试了下索尼的纽扣电池,两颗电池并联,持续6ma放电,17个小时就放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