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一种较方便的下位机串口通讯开始帧判断方法

楼主(2015-08-31):
        一直以来,以为下位机串口通讯很简单,收到数据处理就可以。中间使用的判断开始位是由发送方发送0xAA,0x55, 接收方读取进行比较后,即判断是帧头 ,但是这些仅限于自己写的上位机和下位机程序,当产品给别人使用的时候,不具有通用性,而且在使用别人的下位机产品的时候,程序不具有通用性,于是一直想寻找一种方法,能够通用,并且方便判断帧头。

        终于,在一个杂志上面找到了通过定时器判断一帧数据头的办法,当定时器延时一段时间,串口SBUF中没有数据时候,即认为下次接收到的数据为帧头,当然,波特率不同,则定时器延时的时间亦不同,经过实验,果然比较好用,并且具有通用性。

网友A:
这算薪方法?

网友B:
楼主赶紧申请专利去。

网友C:
虽然接收超时的方法已经使用非常普遍了,楼主把它写出来介绍给大家的这种勇气,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网友D:
通信协议:每次电脑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发送5个字节的数据,第一个字节为0x7E,数据开始标志(即
帧头),后面3个字节为任意数据,最后一个字节为前4个数据和的低字节(高字节忽略),即校验和,单片
机接收到5个字节后,如果校验正确,发回第1字节0x7E作为帧头,2、3、4字节为接收的2、3、4字节
加1后的数据,第5字节为前4个字节的校验和。使用22.1184MHz内部R/C时钟,波特率9600,最为常
见的N.8.1帧格式(无奇偶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单片机串口 中断服务程序,可精确判断出帧头,保证数据接收不会错位。
void UART1(void) interrupt 4
{
        if(RI)                              // 只处理接收中断
        {
                if(RecCount==5) RecCount=0; //如果已经接收了5个字符,主程序还没来得及处理又发来下一帧数据
                                            //则RecCount清零,覆盖上一帧数据,保证数据接收不错位
                RecBuf[RecCount]=SBUF;
                RI=0;
                if (RecCount==0)                // 判断帧头是否正确
                {
                        if(RecBuf[RecCount]==FMBEGIN)
                        {
                                RecCount++;
                        }
                        else
                        {
                                RecCount=0;
                        }
                }
                else
                {
                        RecCount++;
                }
        }
}

以上代码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信协议:每次电脑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发送5个字节的数据,第一个字节为0x7E,数据开始标志(即
帧头),后面3 ...

这种方法到时第一次看到,不过有点太复杂和麻烦了吧,通行的好像都不是这个方法哟

网友F:
珍惜生命,少玩点这种没兼容性的东西

网友D:
一般的单片机教材上只介绍简单的通信例子,在实际运用中,数据接收一旦错位,单片机就形同死机,所以在重要的场合就不要去想节省几行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