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A,B端的上下拉电阻值大小研讨

楼主:
最新需要做一个RS485主控要与多达64个从设备的通讯的板子,在网上搜了一下RS485的应用电路,发现,A,B线的上下拉电阻值取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如下随便贴上三个应用电路图。 只两个电阻值的目的,不就是只是为了防止失效模式让Vab>200mV吗? 这两个电阻的取值有什么讲究呢?  在TI的网站的一篇Design Guide中的文档里标示,这两个值应该取523欧姆, 只应该是比较权威的吧。 还请教这两个电阻的如何选值是最规范的

Desgin  (122.32 KB )

design guide

design guide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2015-08-31):
偏置有单点偏置和多点偏置,合成阻抗满足200mV门限电平的要求即可。所以,还是用欧姆定律去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有单点偏置和多点偏置,合成阻抗满足200mV门限电平的要求即可。所以,还是用欧姆定律去计算吧。 ...

我知道,VA-VB>200MV就可以,但不同的取值都可以计算出这个要求的。我的意思是,这个电阻取值有特别要求吗? 比如TI那份Design Guide 就是要求523欧姆

网友B:
看过《小马过河》没有,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如果485芯片都用ISL3152的话可省掉上下拉电阻

网友D:
经验值是:50欧到120欧

网友E:
10000用过,60个节点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VA-VB>200MV就可以,但不同的取值都可以计算出这个要求的。我的意思是,这个电阻取值有特别要求 ...

假如按200mV计算,取值就是唯一的,不存在什么不同的取值。只要给出电压,取值就是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485芯片都用ISL3152的话可省掉上下拉电阻

这是防失效模式的片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按200mV计算,取值就是唯一的,不存在什么不同的取值。只要给出电压,取值就是常数。 ...

好的,先取了个值,等板子回来调试后再看,64个节点,不知道匹配阻抗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