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使用SPI驱动74HC595来控制LCD1602,无显示

楼主(2015-08-31):
使用单片机:STM8S003F3P6
//PC_5 -- SCK
//PC_6 -- SI
//PC_7 -- RCK
74HC595两个级联,分别 直接 连接LCD的D0~D7和控制引脚(OE/RS/RW)

控制LCD引脚全为0时,偶尔有些引脚输出0.9V左右的电压,(输出高电平是正常)请问这正常么?又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估计你要检查一下硬件。
有没有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