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点按键损坏

楼主(2015-08-31):
我用了一个19mm的高头自锁按键(触点开关)控制220的火线,火线的另一端是接一个开关电源,按键的规格是250V 5A,问商家说可以直接接在火线上,可是我每次用一段时间后,不管按不按下去,按键都是出去导通状态,把按键拆开之后发现触点熔化了,直接熔化在了常开端。系统电流最对不到1A,我在开关电源之前还加了一些压敏电阻安规电容还有线圈之类的东西,效果还是不行,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谢谢了

网友A:
必须考虑开机浪涌问题,触电容量要高于浪涌最大值。

网友B:
接零线怎么样

网友C:
给开关电源输入端加一个NTC电阻吧,有的开关电源内部把这个电阻省略了,造成上电瞬间,冲击电流很大,接近电源短路的效果了。
举个例子: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插上插座瞬间,经常会“啪”一声冒个火花,时间一长,电源插头都有烧焦的痕迹。
所以,你的按键被烧毁一点也不奇怪。
另外,串联回流电流相等,接到零线上也没用,除非别处有漏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开关电源输入端加一个NTC电阻吧,有的开关电源内部把这个电阻省略了,造成上电瞬间,冲击电流很大,接近 ...

赞同,以前设计变频器的时候主副回路就是这样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