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诡异的现象

楼主(2015-08-31):
2个NRF24L01模块,A单独作为发送,B单独作为接收,B可以接收A发送的数据,反之也是正确的

A作为单独发送,B接收到A发送的数据后,向A再次发生另外一条数据,B发送失败,STATUS显示的是达到最大重发次数,的发送失败。但是B还是可以接收A发送的数据

各位老大,有遇到过吗?求解????

网友A:
A作为单独发送,在发送模式能接收数据吗?

网友B:
A和B反过来做,测一下什么效果。目测是某些寄存器或者状态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作为单独发送,在发送模式能接收数据吗?

刚上点,如果B单独接收模块设置成发送模块,可以成功发送数据,只要B模块接收过数据后,如果在想将B模块设置成发送模式发送数据,发送都是失败的,但还是可以接收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和B反过来做,测一下什么效果。目测是某些寄存器或者状态没有设置正确。 ...

A和B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效果。只要是处于接收模块的模块,上电后如果还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的情况下,可以发送成功数据,只要接收到数据,如果在设置成发送模块,就是发送失败,只能成功接收,不能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上点,如果B单独接收模块设置成发送模块,可以成功发送数据,只要B模块接收过数据后,如果在想将B模块 ...

A,B 没有及时同步,肯定发送失败,如果能同步切换收发模式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 没有及时同步,肯定发送失败,如果能同步切换收发模式就可以解决

是的 就是模式切换没有同步导致的,谢啦!!☆⌒(*^-゜)v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