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60DN512LVV10,j-link下载问题

楼主(2015-09-01):
你好!在使用如下警告: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AAAAAAAA。这种警告是否说明flash被读保护了,该如何解锁?

网友A:
也不能说明就被锁了。
你用JLINK的话,可以用JLINK Commander 找看看,是否能找到内核。
如果要解锁,可以在JLINK commander中输入: unlock kinetis
然后等待解锁成功即可。

网友A:
楼主问题是否解决了?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