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MPC5606S-176P

楼主(2015-09-01):
我想问下MPC5606S-176P这款芯片我第一次上电reset怎么是持续低电平。

网友A:
你测试下波形看看,是否是有波形的,而不是单一的低电平。
另外,你这个芯片里面有程序吗?
你可以烧录个程序看看。
我不是MPC的工程师,是kinetis方面的,但是对于kinetis芯片,芯片里面没有程序,reset就会有锯齿波,一旦烧录程序之后,就会拉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