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个单片机型号问题

楼主(2015-09-01):
手头有个液位探测器,发现单片机坏了,结果单片机型号被抹去了,真是桑心。

单片机是DIP20的,10引脚和20引脚是电源,晶振是14,15引脚。

产品应该有个十年八年的了,哪位哥哥有可能用过类似的单片机,可能的型号会是什么?
晶振在14,15引脚的单片机偶真心没见到过。

网友A:
你知道型号怎么用?程序自己写么?

网友B:
C2051的引脚有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051的引脚有点象.

80C2051?
晶振位置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型号怎么用?程序自己写么?

只是一个引脚坏掉了,程序应该可以用,读出来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一个引脚坏掉了,程序应该可以用,读出来换个新的就好了

加密就读不出来了

网友D:
既然摸型号,软件也应该是加密了的。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密就读不出来了

读不出来就自己写程序了,就是浪费写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摸型号,软件也应该是加密了的。读不了。

有侥幸心理吗,如果加密了,有型号也就可以自己写了,就是费些时间和精力了

网友E:
不如返回厂家修去了,知道型号,还要自己写代码。

网友F:
楼主别费劲了,这个找不到的,返厂或自己重编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别费劲了,这个找不到的,返厂或自己重编程吧

也需要知道个型号才能写程序啊,这种引脚排列的片子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