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01】AC-DC产品输出短路时发出声音

楼主(2015-09-01):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为何AC-DC产品工作在输出线短路模式下会发出声音?

网友A:
AC-DC产品工作在输出线短路模式下,将消耗很大的能量,接近电源功率极限时,开关变压器可能会进入一种不稳定状态:前一周期开关管占空比过大,导通时间过长,通过高频变压器传输了过多的能量;直流整流的储能电感本周期内能量未充分释放,经PWM判断,在下一个周期内没有产生令开关管导通的驱动信号或占空比过小;开关管在之后的整个周期内为截止状态,或者导通时间过短;储能电感经过多于一整个周期的能量释放,输出电压下降,开关管下一个周期内的占空比又会大; 如此周而复始,使变压器发生较低频率(有规律的间歇性全截止周期或占空比剧烈变化的频率)的振动,发出人耳可以听到的较低频率的声音. 同时,输出电压波动也会较正常工作增大.当单位时间内间歇性全截止周期数量达到总周期数的一个可观比例时,甚至会令原本工作在超声频段的变压器振动频率降低,进入人耳可闻 的频率范围,发出尖锐的高频“哨叫”.此时的开关变压器工作在严重的超载状态,时刻都有烧毁的可能;这就是许多电源烧毁前“惨叫”的由来,

网友B:
负载短路,模块流出的电流相当于无穷大,此电流值很大

网友C:
开关电源都有振荡频率,一般都在30kHz以上,如果负载太重(输出线短路模式就是负载过重),会使频率自动降低,当低到20kHz以下时,人耳就能听到。

楼主:
【参考答案】
分析:金升阳AC-DC模块电源一般短路设计的方式是打嗝式、可持续、自恢复,由于是打嗝的方式,一般会听到轻微声音。
解答:短路状态下可能会存在声音,是产品设计的工作方式,不会影响产品的正常使用。

网友D:
请问声音是从那个元件发出来的呢?

网友E:
进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DC产品工作在输出线短路模式下,将消耗很大的能量,接近电源功率极限时,开关变压器可能会进入一种不稳定 ...

回答得很详细。恭喜您获得打赏奖。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