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2配套gps模块天下阻抗计算

楼主(2015-09-01):
如下图,因为要将模块移植搞整板上来~gps的信号本来就很弱,据说要搞阻抗匹配。
我看板上的走线是45mil,与gnd的间隙是10mil,板厚是1.4+1.4+45.2mil
这个到底怎么计算呀,用手工计算么?

网友A:
共面线阻抗结构
手工也是可以的,软件也是用公式来求解的
软件可以用si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