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怎么就是读不出来啊??

楼主(2015-09-01):
// lora.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afx.h>
#include "lora.h"
#include "usbspi.h"
#include <string>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bio.h"
#include "SPI_RW.h"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lora.h"
#include "usbspi.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undef THIS_FILE
static char THIS_FILE[] = __FILE__;
#endif

/////////////////////////////////////////////////////////////////////////////
// The one and only application object

CWinApp theApp;

using namespace std;

//////////////////////////////////////////////////////////////////////////////////////

bool SPI_READ(LPVOID lpComBuffer,BYTE byComSize, LPVOID lpBuffer, WORD wBuffSize)
/*
lpComBuffer,      //用来保存在读SPI数据之前要写入的命令
byComSize,         //要写入的命令长度,如果不需要写入,设为0
lpBuffer,         //写入数据缓存
wBuffSize            //请求写入数据长度
*/
{
        return USBIO_SPIRead(0,lpComBuffer,byComSize,lpBuffer,wBuffSize);
}

bool SPI_WRITE(LPVOID lpComBuffer,BYTE byComSize,LPVOID lpBuffer,WORD wBuffSize)

//BYTE是自定义的类型
//WORD是微软SDK中的类型,WORD的意思为字,是2byte的无符号整数
//LPVOID是一个没有类型的指针,也就是说你可以将任意类型的指针赋值给LPVOID类型的变量
{
        return USBIO_SPIWrite(0,lpComBuffer,byComSize,lpBuffer,wBuffSiz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

void SX1276ReadBuffer( uint8_t addr, uint8_t *buffer, uint8_t size )

{
        LPVOID lpComBuffer = &addr;
        LPVOID lpBuffer = (LPVOID)buffer;
        SPI_READ(lpComBuffer,2 , lpBuffer, 16);
}

void SX1276WriteBuffer( uint8_t addr, uint8_t *buffer, uint8_t size )

{

        LPVOID lpComBuffer = &addr;
        LPVOID lpBuffer = buffer;
        SPI_WRITE(lpComBuffer,1,lpBuffer,16);
}

////////////////////////////////////////////////////////////////////////////////////////////////

int _tmain(int argc, TCHAR* argv[], TCHAR* envp[])
{

        USBSPI spi;
        spi.USBSPI_INIT();
        spi.USBSPI_OPEN();
        spi.USBSPI_SET();

///////////////////////////////////////////////////////////////////////////////////
        //写

        uint8_t addr = 0x82;
        uint8_t size = 1;

        uint8_t write_buffer = 0x1B;
        uint8_t *buffer = &write_buffer;

        SX1276WriteBuffer( addr, buffer, size );

        printf("写入的结果是:%02x\r\n", *buffer);

//读

        uint8_t addr1 = 0x02;
        uint8_t size1 = 1;

        uint8_t *buffer1 = new BYTE[16];

        printf("读之前的结果是:%02x\r\n", (*buffer1));

        SX1276ReadBuffer( addr1, buffer1, size1 );

        printf("读出的结果是:%02x\r\n", (*buffer1));

        delete []buffer1;

/*
        char Temp[1] = {0x02};
        BYTE comLen = 1;

        DWORD dwReadLen = 16;

        BYTE* pTmpBuff = new BYTE[dwReadLen];

        SPI_READ(Temp,comLen,pTmpBuff,dwReadLen);

        printf("读出的结果是:%02x\r\n", (*pTmpBuff));

        delete []pTmpBuff;
*/

        return 0;
}

楼主:
下面那个读是可以的
上面那个读不对啊
SX1276ReadBuffer( addr1, buffer1, size1 );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我啊

网友A:
没在win平台下搞过spi,只在linux下搞过,怀疑你同步的问题,你看看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