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53-QSB-R开发板的Mini-USB模块识别

楼主(2015-09-01):
根据MX53-QSB-R开发板自己画了一块板子,USB-OTG模块的供电均正常,但是接入micro-usb接口后,Mfg-tool检测不到USB接口,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有肯能是硬件问题,建议你查一下你的电路和器件,另外就是建议你测一下:
1、BOOT_MODE0=1; BOOT_MODE1=0
2、USB_OTG_ID脚电压在2.5V或者3.3V
3、CPU端的USB_OTG_VBUS要为5V电压。

楼主:
好的,我先测试一下

网友B:
看看硬件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