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输入问题

楼主(2015-09-01):
大神们,咨询个问题,LM324单电源5V供电,接成跟随器模式,长时间输入18V(输出4V),运放会不会出问题啊?PS:用波形发生器试过一段时间,貌似还好,还有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我只关心信号在0到3V之间的变化,但是信号有时会到18V,又不能用TVS,二极管什么的,因为还有其他人需要大于5V之后的信息。

网友A:
R+TVS,R是M级电阻也行。应对后面使用影响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VS,R是M级电阻也行。应对后面使用影响很少。

不好意思,不大理解,不知能否稍微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接一个大电阻再并一个TVS,输入到324的输入,这样,被破环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觉得楼主对问题不理解,因此 处理的方法就出问题了。

楼主应该先建立好数学模型! 然后根据器件的电气 ...

这个是一年前的东西了,当初做这个没有想太多,就一直往下做了,凑合能用,后来因故停掉了,现在准备往下走,也就没有全部推倒从来了。
PS:可否不吝赐教,给些建议,即便是推倒重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大电阻再并一个TVS,输入到324的输入,这样,被破环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

这样的么?感觉不对啊,有问题吧。。。。。

网友C:
如果能用M级电阻,TVS就没意义了

看看楼主电路及标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么?感觉不对啊,有问题吧。。。。。

把TVS下拉到地,一端跟运放输入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VS下拉到地,一端跟运放输入端连接

那这样的话就和我最开始说的一样了啊,用了TVS(5V)的话,输入超过5V的脉冲信息就得不到了啊?

网友D:
其他人的信号在电阻之前取

是的这个道理,LZ想不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就和我最开始说的一样了啊,用了TVS(5V)的话,输入超过5V的脉冲信息就得不到了啊? ...

其他取样的信息从电阻的另一端取,不就可以了吗?干吗?要在OP的输入端取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用M级电阻,TVS就没意义了

看看楼主电路及标注吧

防电压激,相当于ESD,M级防电流过大吧,我这里是OP正常工作时,对信号来说超过TVS管时,负载不要太重。这样可保有原信号的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取样的信息从电阻的另一端取,不就可以了吗?干吗?要在OP的输入端取呢? ...

这个以前其实考虑过,但是感觉有点问题。我把问题描述清楚下吧,下面那个TVS大概为是38V的,电流I是恒定的,如果采用这种方式的话,当OPA 的输入VI超过6.8V的时候,会有电流I1流过上面那个TVS,这样就影响了电流I,事实上我不希望这样的。该怎么办呢?

网友E:
你把运放的电源改成24V吧,不然你即使不加二极管,电流I也会改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以前其实考虑过,但是感觉有点问题。我把问题描述清楚下吧,下面那个TVS大概为是38V的,电流I是恒定 ...

加大上面那个电阻到精度足够符合精度。R5能否加大到1M,吸取电流就很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以前其实考虑过,但是感觉有点问题。我把问题描述清楚下吧,下面那个TVS大概为是38V的,电流I是恒定 ...

实际上是R3,R4加上后接的负载之和阻抗跟R5的阻抗比例的关糸,主要是上面的TVS导通的时,因为不通时,其阻抗很大。要对下面的阻抗要准确估算,才能准确取值R5的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首先觉得楼主对问题不理解,因此 处理的方法就出问题了。

楼主应该先建立好数学模型! 然后根据器件的电气 ...

说话好装逼的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R3,R4加上后接的负载之和阻抗跟R5的阻抗比例的关糸,主要是上面的TVS导通的时,因为不通时,其阻 ...

哎,越来越乱了,LM324的输入偏置电流最大是250nA,R5太大的话误差太大,下面的电阻R2 R3比较小。我想了一下,LM324的datasheet说的是输入共模电压最大可以到VCC-5,然后单电源时VCC最大可以是32V,说明输入30V,LM324都不会烧坏,我现在VCC等于5,输入如果达到18V,只是会工作不正常而已,应该对稳定性没有说明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哎,越来越乱了,LM324的输入偏置电流最大是250nA,R5太大的话误差太大,下面的电阻R2 R3比较小。我想了 ...

你理解错了,VCC是32V,不是说VCC为5V时,可以输入30V的电压。运放内部一般是有嵌位保护二极管的,你输入端有一个电阻,接入18V时,运放同相端会被嵌位到5V,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直接接入18V,肯定会烧坏运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理解错了,VCC是32V,不是说VCC为5V时,可以输入30V的电压。运放内部一般是有嵌位保护二极管的,你输入 ...

突然蒙了,看了LM324的内部图,输入保护是图中所示的形式,假如VCC=5V,输入18V,那电阻R1右端电压为5.7V左右,那应该有电流流过R1,但是根据虚断,OPA输入电流约为0,哎,模电没有学好啊。。。。。。

D2 都反了,看来确实没学好。

网友C:
一个输入电平限制问题竟如此劳心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越来越乱了,LM324的输入偏置电流最大是250nA,R5太大的话误差太大,下面的电阻R2 R3比较小。我想了 ...

在反相端串一个相同的电阻就可以了。如果能精度有要求,不应选3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输入电平限制问题竟如此劳心费劲

哎,求指导啊!

网友C:
求指导,不复杂
一参考别人产品,二是把你基本电路摆出来

网友F:
晶体管输入。加个限流电阻就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指导,不复杂
一参考别人产品,二是把你基本电路摆出来

电路就是输入信号接一个LM324组成的跟随器啊,LM324采用单电源5V供电。本来想在LM324的输入端与VCC之间加一个二极管保护,但是貌似LM324的输入管脚本身就有类似的输入保护了,这样好像就没有意义了。现在看来还是下面这个电路靠谱点,把R5稍微取大点,这样TVS导通的时候电流也不会太大,不大会影响初始信号。至于输入偏置电流,当TVS导通的时候也不差那点电压了,应该不怎么影响。
这样靠谱不?:)

外部只需要个电阻,别的都多余。

网友C:
一共3个元件,200个文字,唉!
还真动用了TVS!

仍然无法得知更多设计条件,粗一下吧
0~18V输入,经2k2电阻,对地一个8V稳压管,再经2k2电阻,4148电源钳位,再一2k2电阻,去运放输入
自个校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