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使用TL431A得不到想要的输出电压,求教

楼主(2015-09-01):
我想用TL431输出一个5V电压,可是一直不成,那个TL431的基准电压始终是0.65V达不到2.5V,另外R3满足使输入电流在1-500mA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R3在哪?
R2偏小
TL431只能输小电流,大电流不行

网友A:
那个TL431的基准电压始终是0.65V达不到2.5V
*************
估计PIN脚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在哪?
R2偏小
TL431只能输小电流,大电流不行

打错了,是R1为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TL431的基准电压始终是0.65V达不到2.5V
*************
估计PIN脚接错了

引脚最开始是接错了,后来改过来,还是不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TL431的基准电压始终是0.65V达不到2.5V
*************
估计PIN脚接错了

刚开始引脚接错了,后来改过来还是不成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引脚接错了,后来改过来还是不成嗯

刚开始如果真有500mA电流能通过,431早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在哪?
R2偏小
TL431只能输小电流,大电流不行

输入12V直流电压,R1的电压在10.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如果真有500mA电流能通过,431早坏了。

换了一个431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引脚接错了,后来改过来还是不成嗯

贴的431有几种PIN脚排布,先确认你用的431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的431有几种PIN脚排布,先确认你用的431是什么样的

我的电路是没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的431有几种PIN脚排布,先确认你用的431是什么样的

我用的直插的,

网友A:
从原理图上看,引脚应该搞错

网友B:
TL431只要引脚没有接错,工作条件合适,就绝对不可能出现没有输出的现象

网友C:
我以前调过TL431,出现的问题有如下:
1:原理图的引脚与PCB的引脚与实际的引脚不对应。
2:引脚匹配后,TL431已经烧坏,需要重新更换。
3:电阻小了,电流小,达不到所要电压

网友D:
TL431不会是三极管假冒的吧?

网友E:
这个电路楼主是否严格按照线路图焊接的

网友F:
看看431的原理图封装跟你的pcb图封装脚位有没有搞错,对着datasheet文件看。

网友G:
你这个设计错误 VCC到TL431 要有个限流电阻 431最大工作电流100MA 你直接接电源VCC上 ??怎么稳压?难不成 要把电源电压 改变?

网友G:
就是说如果按你发的原理图VCC 到TL431 的1脚要有个限流电阻 不然431直接报废

楼主:
是按照原理图焊接的

楼主:
那个vcc是输出的vcc不是电源,在电源进1脚之前加了一个1K电阻

网友:
加一个功率管

网友H:
直接用7805或者lm317不就行了,非得用431?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431的原理图封装跟你的pcb图封装脚位有没有搞错,对着datasheet文件看。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