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拟电路设计用什么级别的万用表求推荐

楼主(2015-09-01):
学模拟电路设计用什么级别的万用表求推荐

网友A:
最便宜的

网友B:
最好是指针式的

网友C:
其实不需要用,可以靠感觉.跟着感觉走肯定没错.

网友D:
那得看你学哪一个级别的模拟电路设计

网友E:
支持最便宜的~剩下的都交给示波器吧~

网友F:
还是FLUKE吧,稳定

网友G:
最便宜的万用表往往不耐用,没多少时间就坏了,从经济角度看,未必成本最低。
还是要选比较好的品牌,精度级别倒不必要求太高。

网友H:
还是用的好的表,特别是内阻比较大的,要不,数据测量时,跟运行时相差有点大,有时找不到问题的原生态,结果跟数据会有矛邓的。

网友D:
其实工作台表我比较推荐爱德万的r6551,斯伦博格的7150也好用,但7150停产多年,问题多,无配件换。福禄克的8840屏幕伤不起。

网友A:
理由有二
1是再好的表显示也会与计算不符
2新手学车弄个2手3手先开着,等熟悉车性以后,再按自己观点买宝马奔驰不迟

楼主:
优利德怎么样

网友D:
也就那样,国产表用久了转盘普遍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