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IAR中汇编语句提示错误:Expression out of range

楼主:
尝试建立一个IAR下的N3292x裸奔的工程,wb_config.c里面的还有一句汇编语句未解决,编译错误提示:Expression out of range

把代码写在wb_init.s里面尝试一下,提示同样的错误。为啥在MDK中平安编译过了?咋解决?
 mov         r2, #10000

网友A(2015-09-01):
是地址超出范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地址超出范围了吗

但在MDK下确实能通过编译的,测试中发现,最大是4096,按理来说向寄存器赋值32bit常量很正常的,难道IAR下把#10000 理解成地址了?

网友B:
那条指令无法接受那个数
MDK可能把它转换成了另一条指令

楼主:
结贴,顺便把分给分了。

网友C:
建议以后别用IAR了,不好用,没有Keil好用的。

网友C:
另外现在有个开源的很好用。给你推荐一下,UB大神,就在用这个。
http://www.coocox.or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现在有个开源的很好用。给你推荐一下,UB大神,就在用这个。
http://www.coocox.org/ ...

CooCox支持的是Cortex-M0/M0+/M3/M4 ,N3292x是ARM9,玩不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oCox支持的是Cortex-M0/M0+/M3/M4 ,N3292x是ARM9,玩不起

这样啊,ARM9这个我还真没有玩过,ARM9,是不是比CORTEX牛X多了?

网友:
是编译的C还是汇编啊,这个没通过。

网友D:
可能是这个编译器不支持这种方式嵌入汇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这个编译器不支持这种方式嵌入汇编代码。

在wb_init.s里面是汇编的,也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ARM9这个我还真没有玩过,ARM9,是不是比CORTEX牛X多了?

感觉上是牛X多了,比如N32926,内部集成64MB的的,内部无Flash,需要外挂Flash

网友C:
楼主这两天肯定也没闲着,应该搞的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两天肯定也没闲着,应该搞的定了。

搞不到,不会写IAR的引导和配置文件,还是要转回MDK中

网友C:
MDK 用的顺手就不要用IAR了,没法**的,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wb_init.s里面是汇编的,也不行呀~

启动文件都是汇编的,这个,用户程序最好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