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新手,KSDK 1.2的hello world 在我的板子上怎么跑不起来

楼主(2015-09-01):
      我的板子用的是K22FX512VLQ12,用的KEIL,KSDK 1.2.0 twrk22f120m里面的demo apps的hello world,下载到我的板子上,运行到OSC初始化时就跳到hard fault里面去了,不知为何?板子我用PE生成的工程编译了一个简单的IO程序是没问题的,用的外部8M晶振。
      另外感觉KSDK好复杂,以前用小壁虎的库很容易就上手了,这个KSDK真是摸不着头脑。

网友A:
你具体是运行到哪句进hardfault?
给个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具体是运行到哪句进hardfault?
给个截图看看。

这个函数一执行就跳了

网友B:
是不是build的时候优化的太厉害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是这样的,你先参考下我之前的这篇关于K22产品分类的**:
Kinetis K22 120M产品分类信息

你这款芯片,需要参考K21板子的代码,因为如果你使用K22的代码,由于很多的模块没有,一初始化,就会进hardfault了。
另外,它们的时钟系统也是有些区别的。
所以,你可以在你板子上跑K21的代码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正解,用K21的就OK了。
还有就是为什么fsl_device_registers.h中为什么没有K22FX512VLQ12这个mcu呢?
另外怎么建立一个MDK的工程文件呢,我想用什么外设直接加进去就行,不用的外设就不加到工程里去。IAR有make_new_project.exe,MDK有没有类似的东东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正解,用K21的就OK了。
还有就是为什么fsl_device_registers.h中为什么没有K22FX512VLQ12这个mcu ...

因为TOWER K22不支持这颗芯片,只有K21支持,但是KSDK里面列出来的只有K21的,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类型,K22FX512VLQ12就参考K21的代码,这个是经验。
如果要新建MDK的工程,你可以自行新建MDK工程,然后添加相关的代码即可。
目前这个没有对应的生成MDK工具,需要自行新建。

楼主:
谢谢楼上了。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了。结贴!

好的,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网友C:
看看,我也正在学习,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是这样的,你先参考下我之前的这篇关于K22产品分类的**:
Kinetis K22 120M产品分类信息

你好,我用ksdk1.2.0版本的,用K60 tower 板那个工程下载到另外一个开发板里面, 也出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很奇怪,我查了下芯片的型号 ,里面是定义的,不知道为什么,能给出个招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用ksdk1.2.0版本的,用K60 tower 板那个工程下载到另外一个开发板里面, 也出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 ...

你好,新的问题,请发一个新的问题贴出来,然后把你芯片的具体型号,使用代码路径等都写清楚,我会在你新的问题贴里面回答你,尽量不要跟在别人已结贴后面问问题。

网友A: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把我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