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olo如何读取(修改)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5-09-01):
     开发板是imx6solo,BSP为linux-3.10.53,现在需要在代码中设置一下寄存器,但不知道对应的设置函数,或者相应的文档也行,希望知道的可以告知一下,新手一个,多谢帮忙。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板子是自己设计的吗?是要移植BS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板子是自己设计的吗?是要移植BSP吗?

不是自己设计的,现在只是想在代码中改变某个寄存器的值,比如说地址是0x020e0090的寄存器,我想写入0x00000001,不清楚应该用什么函数进行操作,也没有找到相关文档,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B:
ioremap出来,直接写就行了......看看内核代码里别人怎么用的......

网友C:
u-boot中
#include <asm/io.h>
writel(0x1, 0x020e0090);

kernel中:
#include <asm/io.h>
tatic void __iomem *base1 = IO_ADDRESS(0x020e0090);
writel(0x1, bas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u-boot中
#include
writel(0x1, 0x020e0090);

非常感谢!:)

网友D:
会这种的人才也是不多的,楼主加油

网友E:
u-boot中
#include <asm/io.h>
writel(0x1, 0x020e0090);

kernel中:
#include <asm/io.h>
tatic void __iomem *base1 = IO_ADDRESS(0x020e0090);
writel(0x1, base1);

嗯,学习了,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