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42 GPIO 輸出/入 問題

楼主(2015-09-01):
晶片型號NUC442JI8AE
請問要把GPIO輸出5V除了設定為OD模式,再加外部提升電阻拉上到5V它就會輸出5V了。
還有其他方式輸出5V嗎?

那輸入呢?GPIO轉成輸入模式直接數入5V嗎?還是管腳還有做甚麼處理嗎?
那輸入多少V是HIGH?多少V算LOW?

网友A:
可以設成Output Mode或是Quasi-bidirectional Mode,
控制Pin Data Input/Output暫存器可以決定輸出high或是low.

設成Input Mode後要看輸入電壓,
下表從Data Sheet抄來的, 可以看到在那個區段內算是high/low.
Symbol ParameterMin Typ Max UnitTest Conditions
VILS Negative-going Threshold
(Schmitt Input), nRST
-0.3 -0.2 VDD V -
VIHS Positive-going Threshold
(Schmitt Input), nRST
0.7 VDD - VDD + 0.3V -

楼主:
可以設成Output Mode或是Quasi-bidirectional Mode,
控制Pin Data Input/Output暫存器可以決定輸出high或是low.

我有去試試你說的。但是出來還是3.3V,我後端裝置驅動電壓是5V,
還是說VDD用5V,GPIO輸出就會是5V?還是跟OD模式一樣加一個上拉電阻上拉到5V呢?

网友B:
可以设成Output Mode或是Quasi-bidirectional Mo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去試試你說的。但是出來還是3.3V,我後端裝置驅動電壓是5V,
還是說VDD用5V,GPIO輸出就會是5V?還是跟 ...

VDD是給多少?
如果給3.3V輸出就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