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高手看一下这个运放搭接的电路

楼主(2015-09-01):
运放前面的电阻电容是干嘛用的啊?!是不是滤波,如果是,为什么有两个相同结构(10k和1nf),还有后面那个极性电容和1k是干嘛的?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用代码表示,而不应该用什么前面那里什么的来表示,看的都糊涂的很。

网友B:
都是滤波

网友C:
后面的极性电容和1K电阻组成无源的高通滤波

网友D:
前面两个电阻电容为二阶低通滤波,10uF电容为隔直电容,1K电阻给运放提供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