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推挽射极跟随器电路,是如何解决射极跟随器的削底问题的

楼主(2015-09-01):
读了铃木雅的三极管电路设计,有些疑问,望高手帮忙,再此谢过了
    射极跟随器的主要特性是输出阻抗底,输出电压不受负载的影响, 但是在大电注的时候会出现削底情况,削底的原因我明白,但不知道为什么推挽射极跟随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to LZ:

射随器,由于输出不对称(不能吸收电流),某种情况下会有“削底”现象。注意,当输出低到一定程度后,靠的是接地负载(以及Re)在往下拉。如果是纯阻性的,“削底”就不会出现;但如果有电容耦合,则就可能“削底”。当频率够高,致使耦合电容两端的电压几乎不变时,可将电容视作一个“电压源”(电压值由直流偏置而定),那么就可以简单计算出是否“削底”(若“削底”则削了多少)。

如果是采用射随互补推挽输出,对于单个管子而言其只负责输出信号的几乎一半,这样一来两个互补管子就输出了信号的几乎全部。如此,“削底”(或“削顶”)就不会出现,但可能有正负半周的衔接失真(交越失真)。

网友B:
推挽工作,一管“削底”时由另一管提供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工作,一管“削底”时由另一管提供电流。

  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吗

看不到图。
你需要从你的硬盘把图上传到21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
你需要从你的硬盘把图上传到21ic。

网友C(点评):
两个B极不可接在一起,应串入电阻。

网友D:
其实也不用图啦,典型的“铃木综合症”

楼主,你能理解〈共射RC耦合放大电路〉削“顶”现象吗?

网友E:
1管,2管,3管,4管,5管。。。射随器变种特别多,是学习模电好题材。
比如推挽和其他几种,加个负反馈环就让性能加倍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不用图啦,典型的“铃木综合症”

楼主,你能理解〈共射RC耦合放大电路〉削“顶”现象吗? ...

只知道共发射极的啊,我是菜鸟:'(

楼主:
求大神,帮忙小弟,分析分析

网友B:
因为无直流偏置,此电路已经不是“削底”,而是削去多半个正弦波形了。
要想比较完美地工作,两管都必须加偏置,令静态(无信号输入)时两管仍有一点点电流。

网友D:
小弟弟先别哭,这不是狠多人都在帮你嘛

射极跟随器亦叫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简称共集,代号也作CC。
在此之前,必先讲过“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共射、CE)。它有削顶,如同CC的削底如出一辙。
先去那里看看罢

网友F:
铃木雅臣这本书不太适合入门,还是自家的数电模电好,他这本书偏向于应用,原理方面讲的不详细,建议换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无直流偏置,此电路已经不是“削底”,而是削去多半个正弦波形了。
要想比较完美地工作,两管都必须 ...

就是在信号0V的时候,会有失真, 但不会削去多半个正统统波,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推挽射极跟随器,能解决削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弟先别哭,这不是狠多人都在帮你嘛

射极跟随器亦叫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简称共集,代号也作CC。

我知道削底的原因啊,我已经分析在上面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推挽射极跟随器,能解决削底的情况,求告知!  大.....哥

网友F:
解决削波的方法:
1、减小输入
2、增大供电电压
3、调整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削波的方法:
1、减小输入
2、增大供电电压

为什么推挽射极跟随器,可以解决,射极跟随器的削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在信号0V的时候,会有失真, 但不会削去多半个正统统波,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推挽射极跟随器,能 ...

“不会削去多半个”
再好好想想,是不是削去多半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削去多半个”
再好好想想,是不是削去多半个?

大哥,好像是不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削底的原因啊,我已经分析在上面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推挽射极跟随器,能解决削底的情况,求告知!  ...

叫伯伯告诉你

推挽管可提供“非常大”的负载电流,顶或底同样不被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好像是不会啊

在横轴之下画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切,是削去少半个。从横轴切,恰好是切半个。在横轴上面画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切,叫做切去多半个。

网友G:
什么削底削底的,你非要工作在设计参数以外什么电路也削你明白?

网友C:
楼主如果对推挽基本电路都没有掌握,这样发帖得到的效果不会很好。建议先看看以下的帖。

推挽放大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23990

网友H:
因为削底因为管子是堆住了,最低是电容电压射极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底部是缓慢提升的,因电容的电压在降低。这也是表明电容容量不够导致,也可以说低端的带宽不够,不同面,同样的原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因为无直流偏置,此电路已经不是“削底”,而是削去多半个正弦波形了。
要想比较完美地工作,两管都必须 ...

静态时,隔直电容要有电压,必须要超过信号的幅度,不然肯定削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好像是不会啊

你自己看看,两个削去“多一半”的正弦波形,合起来是不是恰好为你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
如果是两个恰好削去一半的波形,合起来是不会有你图形中的“失真”的。必是严丝合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叫伯伯告诉你

推挽管可提供“非常大”的负载电流,顶或底同样不被削了 ...

伯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伯伯

嗳!
这个问题的视角狠多,所以各楼说法不一。
你的射级跟随器为何上部没发生削波?因为上面管子可以提供很大电流(给负载)
你可以看成是在下的Re限制了下部半波
所以,当在下的推挽管取代Re时,下底也不(容易)削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嗳!
这个问题的视角狠多,所以各楼说法不一。
你的射级跟随器为何上部没发生削波?因为上面管子可以提供 ...

我想知道的是具体的分析, 比如我的那个射极跟随器(-3.4V削底) 是通过公式算出来的,

网友D:
带小孩儿真不容易,一个劲儿地哭闹,也搞不清他需要什么,妈妈奶奶爷爷很着急无奈,慢慢等长大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to LZ:

射随器,由于输出不对称(不能吸收电流),某种情况下会有“削底”现象。注意,当输出低到一定程 ...

分二个情况,一个是输出级的下边功率管包和,输出接近负电源的底部,另一个是前级驱动管包和,导至功率管的基极电压无法变动,也会输出不定的底部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分二个情况,一个是输出级的下边功率管包和,输出接近负电源的底部,另一个是前级驱动管包和,导至功率管 ...

信号超出或接近电源轨(包括前级驱动)所导致的饱和失真与此情况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您看看射极跟随器中的射极电阻是有何作用。

1: 减少温漂对电路的影响
2:负反馈电阻,让电路更具稳定性
3:对输出电流的控制
   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神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只能说电路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电路,请看34楼HWM大师所言,还有32楼我给的图,如图两个电阻连动大致 ...

小朋友回答得没有错儿,只是不精辟精准,标准的学生腔儿
我只能说你不认识电路,就不要乱教小朋友
如果把你32楼的"可变电阻"换成“可调电压源”,倒还有个谱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