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测与电流检测原理不理解

楼主(2015-09-01):
请帮忙看看我这里这个电路是电压检测,电流检测吗?

网友A:
你确定那个zero是电流检测?不管是电流检测还是电压检测最终都要归结为电压检测的。
电压检测有分压有频率可以弄个公式计算的。AD实时检测

网友A:
而且那个zero是全波的吧?你有查看过功能单片机的配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那个zero是电流检测?不管是电流检测还是电压检测最终都要归结为电压检测的。
电压检测有分压有频率 ...

我现在疑问就是这个呀,电流检测都是通过转成电压实现的,这个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B:
还是加个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吧,你这样测程序估计很难写,精度也不高,好象还少了运放

网友C:
过零检测和电压检测
控制个加热管,根本就用不着精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疑问就是这个呀,电流检测都是通过转成电压实现的,这个是什么作用呢| ...

估计你的电路是有问题或者是有特殊作用,但是看着原理图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D:
VOL端有个22uf的电容。已经可以看成是直流电压。为什么不能用AD采样?

网友E:
这个原理图是不是不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过零检测和电压检测
控制个加热管,根本就用不着精确

看错了

网友G:
1.这是一个MCU直接带电(220V)的电路,运行时检测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另有一人在旁边,以防不测。
2.你的电路里ACL应该同时也是VCC,这里的ZERO实际是交流电的过零检测点,你用示波器(测量师注意安全)可以可到与交流50HZ同步的矩形波;MCU可以据此作为时间参考点,决定什么时候触发/取消触发。
3.VOL确实是电压检测,这里得到的值是一个半波峰值,你可以根据相关算法折算到50HZ正弦电压值,精度和你的算法有关,但基本上说是比较粗糙的值(特别是AC220v本身就是个比较不规整的波形情况下)

网友G:
感觉这是一个简易加热器的电路,应该还是一个廉价的民品,再次提醒你检测时注意安全。你需要了解:安规,双向可控硅,正弦波等相关知识。

网友H:
sohowork说的很对,很多中低档的电热毯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F:
ZERO应该不是作为电流检测,只是过零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ZERO应该不是作为电流检测,只是过零检测。

我没说它做电流检测

楼主:
因为我把零火线调换后没有输出,我觉得这个过零检测有这个作用吧,是这样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它做电流检测

哦 我回错人了,以为你是楼主

网友I:
图中不存在什么电流检测电路,你以为的“电流检测电路”是电容限流电路(有人称为电容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1.这是一个MCU直接带电(220V)的电路,运行时检测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另有一人在旁边,以防不测。
2.你的 ...

您好,您说ZERO是过零检测点作用,可以检测到与交流50HZ同步的矩形波,它怎么检测到,是不是零线与火线调换的波形不一样吗?它怎么检测呀,看不懂,谢谢

网友G:
你用一个电池供电的示波器,先观察一下ZERO点的波形,感觉一下。学东西不能东一榔头西一锤,彻底把一个问题弄透,比你同时开工N个问题有效的多。

网友G:
再次提醒,测量220v电路,特别小心,按相关规章做,触电了,别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