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三相440V/60Hz的供电线路,控制柜里的接触器要定做吗

楼主(2015-09-01):
墨西哥客户定了几套设备,需要控制柜,请教一下各位,控制柜里的接触器、指示灯是否需要定做适应墨西哥电压的?
墨西哥的三相电压:440V/60Hz

网友A:
开玩笑闹着玩的就不需要

网友B:
必需的,否则出问题自已兜着.哈哈

网友C:
CJX2-0910/380V............440V没听过

楼主:
定了440-380的三相变压器,省事了

网友A:
天哎,还有这么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