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42 EADC采样数据问题

楼主(2015-09-01):
M442 EADC采样数据,只能采集大于0X800的值,小于0X800的值也都是等于0X800,不知是何原因?有知道的解答一下?

网友A:
看看输入有没有接到别的上面?

楼主:
输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采用新唐普通的ADC 转换例程,调整输入电压,采集数据能够在0X000-0XFFF之间变化。同样的硬件,只是换了增强的EADC测试就不行,不知是何缘故?

网友B:
增强型换了后有没有修改程序呢

网友:
变量定义不对b。

网友C:
楼主现在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D:
楼主请教新唐人士,修改 CLK.h 第367行为
#define EADC_MODULE      ((2UL<<30)|(1<<28)|(3<<25)           |( 2<<20)|(0<<18)|(0xFF<<10)        |(16<<5)|CLK_APBCLK1_EADCCKEN_Pos)   /*!< EADC Module  \hideinitializer */
后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