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02):
给出具体电路和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具体电路和测试方法。

图片所示,当ad不工作时信号左端的电压值小于500mv,ad工作电压就会被抬高

网友A:
“AD不工作”是指什么?不存在AD芯片还是没有供电还是没有使能?信号输入点在哪里?测试点又在哪?前级电路是什么?

提问时注意要充分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不工作”是指什么?不存在AD芯片还是没有供电还是没有使能?信号输入点在哪里?测试点又在哪?前级电路 ...

第一次提问,可能没说到点子上。ad不工作是指不给ad提供晶振,信号的输入点在第一副图有标记,可能不太明显,在第一幅图左上方,测试点就是信号的输入点,前级电路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接收电路包括ad8307和ad8031进行两级放大,放大后进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提问,可能没说到点子上。ad不工作是指不给ad提供晶振,信号的输入点在第一副图有标记,可能不太明 ...

不可以用不提供时钟(不能说“不提供晶振”)的办法来使芯片不工作,应该使用使能端来控制。

楼主:
不给ad提供时钟是想证明ad电路不存在时检测点信号是否正常,实验证明是正常的,用使能端控制ad不管ad是否工作信号电压值都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