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olo安卓应用程序启动很慢

楼主(2015-09-01):
我司用imx6solo的芯片,软件平台是安卓4.4.2,其他的都比较正常,就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点击应用程序后要20秒,应用才能起来。
目前安装的应用有百度导航,美团等等,都是启动非常慢。

用的是官方的SDK。

楼主:
安卓正常跑起来后,点击百度导航,需要20秒百度导航才能启动起来,之前一直黑屏。

网友A:
个人怀疑你们的驱动没有改好......你们自己的板子,跟官方的差别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怀疑你们的驱动没有改好......你们自己的板子,跟官方的差别大么?...... ...

我们的板子和官方差距不大  后来网上买了几个demo板都是一个效果

网友B:
可以用adb shell 的 bugreport 相关指令看看系统的状态,

网友C:
solo的板子只支持32位DDR,你们硬件的DDR是多大的?安卓系统建议的内存最低好像是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