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ROTEUS使用问题

楼主(2015-09-01):
我在网上下载的Proteus 7.8,它的仿真图表为什么添加不了变量,也不能仿真?

网友A:
楼主有放置激励和探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放置激励和探针不?

放置了。在分析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时,安了个电流探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置了。在分析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时,安了个电流探针。

楼主是在图表上点右键然后点仿真图表吗?:)
楼主是想要这种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置了。在分析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时,安了个电流探针。

将DSN文件上传,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图表上点右键然后点仿真图表吗?
楼主是想要这种效果吗:

当初是想看一下二极管的特性曲线。 在实验板的配套资源另外安装了,发现可以。可能是原来的那个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DSN文件上传,供楼主参考

好像是原来那个软件不行。装另外一个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