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频问题

楼主(2015-09-01):
各位大神,小弟初学430,用的是msp430f2232芯片,外接了一个12.288Mhz的晶振,问下这个系列的430支持倍频吗?如果支持该怎么操作呢??data sheet看的并不是很清楚~~

网友A:
msp430f2232最高只支持16MHz,不要倍频了,即使能倍频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f2232最高只支持16MHz,不要倍频了,即使能倍频也不稳定

嗯嗯,昨天看了下,2系列好像不支持,4,5系列才支持,谢谢解答~

网友B:
不支持倍频,只能分频

网友C:
不支持倍频,可以分频

网友:
好像是只有分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