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模拟电路欣赏

楼主(2015-09-01):
本想业余时间总结一本内容量为1200页左右的模电精粹,内容主要包含90年代以来的新原理,新方法,新进展,以及侧重于直观分析,集理论和实战为一体的经典模电电路赏析。图表做成PPT,文字用录音还行,倘若想弄成纸质书,不现实,耗费3~5年时间,太漫长了。

本贴粗聊几个经典电路,体验一下模拟电路魅力。

楼主:
线性部分平常大家接触的最多,所以尽可能少说,大篇幅留给非线性电路!
比如小信号放大器的输入/出阻抗和增益问题,简单的线性运算,虽说线性原理研究的最成熟,但是创新仍然无处不在!!!我采用或者借鉴了零极点分析法!!!貌似没人这么干过!

例子:共射放大器
传统教科书窜上来就是Rin=rb+(beta+1)re!这样不好!起码得说明是在RL→∞前提下得到的结果!
我用动态电路中零极点分析,得到Rin表达式中的分母为1+RL/rd,显然,rd是"极点"!!!意味着画Rin的"波特图",当RL=rd时是个拐点,折线滚降!同理,"零点"时上升!据此,很容易画出Rin的"波特图"!然后用图表法直接分析计算。

楼主:
如果用log-log坐标,会发现折线近似得到的Rin,非常漂亮第近似了Rin的实际曲线!跟波特图一样,拐点处误差最大,但优于20%,能接受。
感兴趣的试试其他组态!

网友A:
只能站地板上了,能发个图吗?

楼主:
非线电选个大熟的施密特触!图片随便找的。

楼主:
上面图片是从书上随便找的!第二个图没用,传错了!

楼主:
一般讲解施密特触发器工作原理的套路雷同,比如百度百科上的
**
对于如上所示的NPN晶体管,当输入电压远远低于共射极电压 时,T1不会导通。晶体管T2的基极电压由上述分压电路决定。 由于接入负反馈,共射极上所加的电压必须几乎与分压电路上所 确定的电压几乎一样高,这样就能使T2导通,并且触发器的输 出是低电平状态。当输入电压(T1基极电压)上升到比电阻RE 上的电压(射极电压)稍高时,T1将会导通。当T1开始导通时 ,T2不再导通,因为此时分压通路提供的电压低于T2基极电压 ,而射极电压不会降低,因为T1此时消耗通过RE的电流。此时T 2不导通,触发器过渡到高电平状态。

**

楼主:
以上讲解方法问题有二:

1.没有抓住牛鼻子!
单单给定架构,不能确定电路就是施密特触发器!分析中必须仅仅抓住环路增益T这个核心关键!T>1才有可能是,T=1和<1都不是。

有人说了,T是复数,不能比较大小!
哈哈,电子专业的可以放心用,哞事地

楼主:
2.没有明确判断有几个稳定态,为何是稳定态?

根据以上说法,想对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有清晰认识,有个策略:先假设3.9K电阻足够小,小到电路无法是再生的,只能是个放大器,然后慢慢增大其阻值,看电路状态变化!

网友B:
Mark一下,肥了再看

楼主:
所以介绍施密特触发器,分成4大部分:

第一部分 人物介绍,目的增加好奇性,崇拜名人,激发学习动力。
施密特本人是搞生物物理学和动物学的,但是需要什么仪器设备人家尽可能自己设计,久了也精通电子,为了模拟神经行为,年仅21岁就提出了一种双稳态电路,施密特触发器,没有申请专利!人家不在乎这些小玩意。

第二个部分
关于稳态的理论分析!两种分析方法:1是路径法,2是负阻法。
这部分内容多,但是弄懂这个其他单稳态等电路也就小菜一碟了。

第3大部分,基于上述调节环路增益的动态定性分析过程!

第4大部分,结合上面电路图的定量计算和设计过程!

第5大部分,应用!

网友C:
太散了,看起来费劲。期待lz做成文档,图文并茂

网友D:
楼主求加好友

网友E:
模拟是一条长长的路

网友F:
跟着楼主复习下模电,施密特触发器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G:
大shi,再勇猛一点儿,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G:
大shi啊,听音儿好像大弟子欲离你而去

你怎么看?

网友G:
大shi啊
虎头蛇尾、**头凤尾,不过是工作作风问题,不构成学术思想理论体系技术路线问题,无可厚非

咱们讨论计较一个已经聚焦技术问题点吧——图二自举旨在“提高运放输入阻抗”(暂不考虑其有效性)抑或“大幅降低偏置分流影响”

3年前首提“自举”,看你还有点儿资质谈论谈论(这可不是随便啥人儿都有的哟)

网友H:
楼主看的是哪本模电的书啊,怎么这么厚,有1200多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