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积大的电阻电容成分小?大电阻容易受干扰?

楼主(2015-09-01):
各位大神,
  1,看到日国的书上写着----体积大的电阻电容成分小,不知道大概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是同等阻值的电阻电容成分的比较)
  印象中我个人感觉是体积大的电阻电容应该大了。。。。。
  2,看到微弱信号输入端,有时候用大电阻来采样电流,用金属来屏蔽,为何不把输入导线也屏蔽了?书上说是输入大电阻容易受干扰!
  感谢啊!

网友A:
第1个问题:应该是对的,体积大了可以把电阻体的间距拉开.
你可以自己拆几个电阻看看,越小的电阻上面的颗痕越细.
2,应该是弱电流容易受干扰,但要看你的信号电流的大小,当然还要看电磁环境,如果它附近都没有干扰源,那就不必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个问题:应该是对的,体积大了可以把电阻体的间距拉开.
你可以自己拆几个电阻看看,越小的电阻上面的颗痕越 ...

多谢回复,   1,网上有说体积小的电阻电容成分大。。。。。
   2,大电阻流过的是微小电流,但通过大电阻的线路也流过了微小电流,为什么只对大电阻屏蔽呢?

网友B:
假设:

将100个 电阻值、分布电容值、体积 完全一样的电阻串并联,十并再十串(或者十串再十并),

其结果为体积变大100倍,电阻值和分布电容值不变,所以体积并不是分布电容的唯一决定因素,

网友C:
这类问题不典型,没有普通意义

网友A:
大电阻屏蔽并非必须,有屏有不屏。而且屏蔽多数原因是防止放电,这些仪表最高输入1000V,有浪涌会更高,包了地以后就只对地放电,不会伤到其他元件。弱信号多为等电位屏蔽,后期仪表逐渐取消,其实主要还和工艺以及设计有关。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

将100个 电阻值、分布电容值、体积 完全一样的电阻串并联,十并再十串(或者十串再十并),

这样分析电阻值是没有变,但分布电容有没有变化似乎不好确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分析电阻值是没有变,但分布电容有没有变化似乎不好确定了。。。。
...

怎么个“似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似乎”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得有点晕。
电容成分-----到底是电阻等效模型里的电容成分还是电阻和电路板构成的杂散电容成分。。。。如果是电阻模型里的等效电容----若是电阻引线两端的电容,那好像是体积越大电容越大,因为引线两端的面积大。
大神模型的电容成分体现在哪里呢?
多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得有点晕。
电容成分-----到底是电阻等效模型里的电容成分还是电阻和电路板构成的杂散电 ...

1、以我看来,如果我们是在讨论电阻器本身的分布电容,就应该只谈论电阻器本身,电阻器某处与PCB、地球、人体等等的分布电容就不应该参与电阻器本身分布电容的讨论,

2、电容量不仅与面积有关,与距离也有关,而且分布电容不仅仅是引线两端导体形成的,

网友A:
其实电阻的感抗比容抗要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