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flash模式下波形异常

楼主(2015-09-01):
请教大神,今天在做逆变器实验时,在ram模式下能够正常运行的程序,改用flash模式运行,输出波形异常,具体波形如图所示,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呀,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两者下运行   最主要的差距就是速度和效率的问题
flash下速度只能达到RAM中的70-80%吧
不行建议你做代码搬移   上电后让flash中的代码搬移到RAM中运行

楼主:
恩,好的,领教了。不过我试过了将中断中的程序搬运到ram中运行,但还是出现类似问题,所以打算将全部程序都搬运到ram中,兄台zhangmangui,知道该怎么操作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