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51通讯协议—奇偶校验

楼主(2015-09-01):
#include "at89x52.h"

/***************************************************
*          类型定义,方便代码移植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char            INT8;
typedef int             INT16;
typedef long            INT32;
typedef bit             BOOL;

/***************************************************
*          大量宏定义,便于代码移植和阅读
***************************************************/
//--------------------------------
                                   //----头部----
#define DCMD_CTRL_HEAD1      0x10  //PC下传控制包头部1
#define DCMD_CTRL_HEAD2      0x01  //PC下传控制包头部2

                                   //----命令码----
#define DCMD_NULL            0x00  //命令码:空操作
#define DCMD_CTRL_BELL       0x01  //命令码:控制蜂鸣器
#define DCMD_CTRL_LED        0x02  //命令码:控制LED
#define DCMD_REQ_DATA        0x03  //命令码:请求数据

                                   //----数据----
#define DCTRL_BELL_ON        0x01  //蜂鸣器响
#define DCTRL_BELL_OFF       0x02  //蜂鸣器禁鸣
#define DCTRL_LED_ON         0x03  //LED亮
#define DCTRL_LED_OFF        0x04  //LED灭

//--------------------------------
                                   //----头部----
#define UCMD_CTRL_HEAD1      0x20  //MCU上传控制包头部1
#define UCMD_CTRL_HEAD2      0x01  //MCU上传控制包头部2

                                   //----命令码----
#define UCMD_NULL            0x00  //命令码:空操作
#define UCMD_REQ_DATA        0x01  //命令码:请求数据

#define CTRL_FRAME_LEN       0x04  //帧长度(不包含数据和校验值)
#define PARITY_LEN           0x01  //检验值长度
#define EN_UART()            ES=1  //允许串口中断
#define NOT_EN_UART()       ES=0  //禁止串口中断

#define BELL(x)             {if((x))P0_6=1 ;else P0_6=0;} //蜂鸣器控制宏函数
#define LED(x)              {if((x))P2=0x00;else P2=0xFF;}//LED控制宏函数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NULL                (void *)0

/*使用结构体对数据包进行封装
*方便操作数据
*/
typedef  struct _PKT_PARITY
{
    UINT8 m_ucHead1;       //首部1
    UINT8 m_ucHead2;       //首部2
    UINT8 m_ucOptCode;     //操作码
    UINT8 m_ucDataLength;  //数据长度
    UINT8 m_szDataBuf[16]; //数据

    UINT8 m_ucParity;      //校验值为1个字节

}PKT_PARITY;

/*使用共用体再一次对数据包进行封装
*操作数据更加方便
*/
typedef union _PKT_PARITY_EX
{
    PKT_PARITY r;
    UINT8 p[32];
} PKT_PARITY_EX;

PKT_PARITY_EX    PktParityEx; //定义数据包变量
BOOL  bLedOn=FALSE;     //定义是否点亮LED布尔变量
BOOL  bBellOn=FALSE;    //定义是否蜂鸣器响布尔变量
BOOL  bReqData=FALSE;   //定义是否请求数据布尔变量

/******************************************************
*函数名称:OddParity
*输    入:buf 要校验的数据; len 校验数据的长
*输    出:校验值
*功    能:偶校验
*******************************************************/
BOOL OddParity(UINT8 *buf, UINT8 len)
{
    UINT8 i,j;
    UINT8 data_temp;
    BOOL  bParity;

    bParity = 1;

    for(j = 0; j < len;j++)
    {
        data_temp = *(buf + j);

        for(i = 0; i < 8; i++)
        {

            if((data_temp & 0x01) == 0x01)
            {
                bParity ^= 1;
            }

            data_temp = data_temp >> 1;
        }
    }

    return bParity;
}
/*************************************************************
* 函数名称:BufClr
* 输    入:dest 缓冲区; size 缓冲区大小
* 输    出:无
* 说    明:清空缓冲区
**************************************************************/
BOOL BufCpy(UINT8 * dest,UINT8 * src,UINT32 size)
{
    if(NULL ==dest || NULL==src ||NULL==size)
    {
        return FALSE;
    }

    do
    {
        *dest++ = *src++;

    }while(--size!=0);

    return TRUE;
}
/****************************************************
** 函数名称: UartInit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功能描述: 串口初始化
*****************************************************/

楼主:
void UartInit(void)
{
    SCON=0x40;
    T2CON=0x34;
    RCAP2L=0xD9;
    RCAP2H=0xFF;
    REN=1;
    ES=1;
}
/****************************************************
** 函数名称: UARTSendByte
** 输    入: b 单个字节
** 输    出: 无
** 功能描述: 串口 发送单个字节
*****************************************************/
void UARTSendByte(UINT8 b)
{
      SBUF=b;
     while(TI==0);
     TI=0;
}
/****************************************************
** 函数名称: UARTSendByte
** 输    入: b 单个字节
** 输    出: 无
** 功能描述: 串口 发送单个字节
*****************************************************/
void UartSendNBytes(UINT8 *buf,UINT8 len)
{
     while(len--)
     {
         UARTSendByte(*buf++);
     }
}
/****************************************************
** 函数名称: main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功能描述: 函数主题
*****************************************************/
void main(void)
{
      UINT8 i=0;
     UINT8 ucCheckSum=0;

     UartInit();//串口初始化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if(bLedOn)  //是否点亮Led
          {
             LED(ON);
          }
          else
          {
             LED(OFF);
          }

          if(bBellOn)//是否响蜂鸣器
          {
             BELL(ON);
          }
          else
          {
             BELL(OFF);
          }

          if(bReqData)//是否请求数据
          {
             bReqData=FALSE;

             NOT_EN_UART(); //禁止串口中断

             PktParityEx.r.m_ucHead1=UCMD_CTRL_HEAD1;//MCU上传数据帧头部1
             PktParityEx.r.m_ucHead2=UCMD_CTRL_HEAD2;//MCU上传数据帧头部2
             PktParityEx.r.m_ucOptCode=UCMD_REQ_DATA;//MCU上传数据帧命令码

             PktParityEx.r.m_ucParity=OddParity(PktParityEx.p,
                                                      CTRL_FRAME_LEN+
                                                   PktParityEx.r.m_ucDataLength);//计算校验值

               /*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写数据长度不一样,
                  导致PktParityEx.r.m_ucParity会出现为0的情况
                所以使用BufCpy将校验值复制到相应的位置
             */

             BufCpy(&PktParityEx.p[CTRL_FRAME_LEN+PktParityEx.r.m_ucDataLength],
                        &PktParityEx.r.m_ucParity,
                      PARITY_LEN);

             UartSendNBytes(PktParityEx.p,
                               CTRL_FRAME_LEN+
                            PktParityEx.r.m_ucDataLength+
                            PARITY_LEN);//发送数据

             EN_UART();//允许串口中断

          }
     }
}

楼主:
/****************************************************
** 函数名称: UartIRQ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功能描述: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UartIRQ(void)interrupt 4
{
     static UINT8  uccnt=0;
            UINT8  uclen;
            UINT8  ucParity;

     if(RI) //是否接收到数据
     {
        RI=0;

        PktParityEx.p[uccnt++]=SBUF;//获取单个字节

        if(PktParityEx.r.m_ucHead1 == DCMD_CTRL_HEAD1)//是否有效的数据帧头部1
        {
           if(uccnt<CTRL_FRAME_LEN+PktParityEx.r.m_ucDataLength+PARITY_LEN)//是否接收完所有数据
           {
              if(uccnt>=2 && PktParityEx.r.m_ucHead2!=DCMD_CTRL_HEAD2)//是否有效的数据帧头部2
              {
                 uccnt=0;

                 return;
              }

           }
           else
           {

              uclen=CTRL_FRAME_LEN+PktParityEx.r.m_ucDataLength;//获取数据帧有效长度(不包括校验值)

              ucParity=OddParity(PktParityEx.p,uclen);//计算校验值

                /*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写数据长度不一样,
                  导致PktParityEx.r.m_ucParity会出现为0的情况
                所以使用BufCpy将校验值复制到相应的位置
               */
              BufCpy(&PktParityEx.r.m_ucParity,
&PktParityEx.p[uclen],
PARITY_LEN);

              if(ucParity!=PktParityEx.r.m_ucParity)//校验值是否匹配
              {
                  uccnt=0;

                  return;
              }

              switch(PktParityEx.r.m_ucOptCode)//从命令码中获取相对应的操作
              {
                case DCMD_CTRL_BELL://控制蜂鸣器命令码
                {
                     if(DCTRL_BELL_ON==PktParityEx.r.m_szDataBuf[0])//数据部分含控制码
                     {
                        bBellOn=TRUE;
                     }
                     else
                     {
                        bBellOn=FALSE;
                     }
                }
                break;

                case DCMD_CTRL_LED://控制LED命令码
                {

                     if(DCTRL_LED_ON==PktParityEx.r.m_szDataBuf[0])//数据部分含控制码
                     {
                        bLedOn=TRUE;
                     }
                     else
                     {
                        bLedOn=FALSE;
                     }
                }
                break;

                case DCMD_REQ_DATA://请求数据命令码
                {
                     bReqData=TRUE;
                }
                break;

              }

              uccnt=0;

              return;
           }

        }
        else
        {
            uccnt=0;
        }

     }
}

网友A:
奇偶校验这种算法打成包最好了

网友:
用的哪个串口?这个是硬件校验吗

网友B:
晕死,是51的单片机啊,这可是新唐的地盘,新唐貌似都是arm吧。

网友C:
这都是噱头,从来没有用过的

网友D:
几乎没有多少人用这个功能的。一般很少出错

网友E:
检验在要求较高的时候才用

网友F:
常规的应用一般不考虑的,特别低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