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评测 STM32F446

楼主(2015-09-01):
首先感谢小跑的板子
拿到手之后就手痒啊,又看到一块兼容Arduino的板子,现在创客开源硬件真的太火了。

那么试试看呗:
1、首先拿到板子就是插上,发现驱动安装不成功,但能看到一个U盘,直接点击里面的MBED.HTM打开了一个网页,然后我发现要注册,就按照步骤注册了一下。
1、注册完后我去Platform找,

发现没找到STM32F446 Nucleo我就郁闷了半天,把网页给关了,然后再点击MBED.HTM发现出现如下页面
看了也是醉了。

下拉到最下面找驱动安装连接:

点进去就可以下载最新的驱动了,安装一下。

我是64微系统,就选64
注意:同一个路径要安装两次驱动,一个是ST Link  一个是Com口的驱动。
驱动已经上传省去大家下载的麻烦。
听说可以在线用IDE设计,mbed,我决定去试试

找了一圈发现就在当前网页中
Open mbed Complier
看到loading  瞬间感觉很高端
发现 Template里面居然没有Demo  啊啊啊啊啊 好坑啊。
只能自己建了。
建立Demo1
看上去感觉好高大上的

玩了会感觉不太适应,通过mbed.org找了个Demo来试试看看能不能编译。

双击便可以导入。

导入以后

按编译按钮  发现错误

心碎了
找了半小时未找到原因,官网搜发现同样有个哥们也是这样的错误
难道是BUG?
希望ST技术人员能否解答下呢?

改天换个工具试试,发现芯片太新了,得用KEIL5,那位仁施舍一个呗!

问题突然没了,没找到原因:

代码:
#include "mbed.h"

AnalogIn analog_value(A0);

DigitalOut led(LED1);

int main() {
    float meas;

    printf("\nAnalogIn example\n");

    while(1) {
        meas = analog_value.read(); // Converts and read the analog input value (value from 0.0 to 1.0)
        meas = meas * 3300; // Change the value to be in the 0 to 3300 range
        printf("measure = %.0f mV\n", meas);
        if (meas > 2000) { // If the value is greater than 2V then switch the LED on
          led = 1;
        }
        else {
          led = 0;
        }
        wait(0.2); // 200 ms
    }
}

楼主:
好久没写这么长的帖子了,都不会发帖了,搞了半天,我是先写在WORD上面的,要是直接能复制文字加图片就方便多了啊!

网友A:
这板子这么新啊,竟然只能用KEIL5 编辑程序了。

楼主:
keil 5注册机

keygen MDK5.00.zip

网友B:
keil5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