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ADS8341的基准电压电路

楼主(2015-09-01):
ADS8341为16位AD转换器。ADS8341的基准电压为0.5-Vcc(最高5V),现在暂定3V。但是由于基准电源纹波比较大,约50mV。按照原理能检测457uV的电压波动....
所以ADS8341的电路怎么搭啊。。。

楼主:
现在的最终转换结果有10mV的波动...应该是基准电压的问题..基准电压电路用的是最基本的TL431..

网友A:
你电源电压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电压多少 ?

3.3V。

网友A:
LTC6655,目前能找到的噪声最小的2.5V基准,价格不亲民,MAX6625好像也不便宜.
AD584   50uV的0.1-10Hz噪声
还有AD680  AD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