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仪器测试到的数据保存到EXCEL里面?

楼主(2015-09-01):
如题,仪器带有RS232口,现在想把仪器 (LCR电桥)测试的数据保存到EXCEL表里面,怎么做 ?

有做过的可否给个程序 。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电桥?同惠?
这个要看厂家有没有给软件

网友B:
1. 要有仪器的RS232协议,知道如何上传数据;
2. 在电脑用C++程序例如VC,BCB等,写个232接受程序,保存成EXCEL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