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T2262解码

楼主(2015-09-01):
我用的stm8单片机,解了个同步头,接了个蜂鸣器,但每次按一下遥控器蜂鸣器只叫一声,按道理按着遥控器应该发很多同步头。我用的是捕获模式。
#pragma vector = 0x0e
__interrupt void TIM1_CAPTURE_ISR( void )
{
   TIM1_SR1 &= ~( 0x10 );    //清除通道1捕获中断标志
   if(( ( TIM1_CCER2 >> 5 ) && 0x01 ) )//如果上升沿触发
   {
      HL1_Numble = ( TIM1_CCR4H << 8 );
      HL1_Numble |= TIM1_CCR4L; //读高电平时间
      TIM1_CCER2 &= ~( 1 << 5 );//改为下降沿触发
   }
   else//如果上升沿触发
   {
      HL2_Numble = ( TIM1_CCR4H << 8 );
      HL2_Numble |= TIM1_CCR4L;
      HL2_Numble -= HL1_Numble; //读低电平时间
      TIM1_CNTRH = 0x00;
      TIM1_CNTRL = 0x00;//计数器清零
      TIM1_CCER2 |=  1 << 5 ;//改为上升沿触发
   }
     if((( HL1_Numble <  H150um_Numble ) && ( HL1_Numble >  L150um_Numble )) &&\
     (( HL2_Numble <  H5ms_Numble ) && ( HL2_Numble >  L5ms_Numble )))
       {
               FENG_ON( 1 );
       }

}

网友A:
看不出这种方式有什么问题。要不要加上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函数啊。

网友B:
我没有详细看代码,是不是,每真数据间隔很短,
我解码使用定时器扫描+IO,这个稳定可靠

网友C:
我也知道这是串口通信,问题会是什么也是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