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ram中可运行,烧入flash中不可运行

楼主(2015-09-02):
stm32f105,在IAR环境下,按如下步骤操作:
1、修改程序链接地址(ram和rom)到0x20000000,在程序代码中也设置中断向量表修改到该地址,也就是ram在线调试,调试成功。
2、修改程序rom链接地址到0x8000000,取消程序代码中中断向量表的修改设置,也即rom在线调试运行,程序正常。
3、拔掉仿真器,板子重新上电,程序失败。

楼主: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程序失败是跑飞,还是调试过程中根本就没有下载进去?可以用STVP读一下看看,FLASH里面是否正常写入了

网友B:
我遇到过两次这种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下。
一次是因为我用了ctime函数,另一次是因为我没有定义打印串口就使用了printf函数,这两种情况下都是能在线调试,但是上电跑不起来。

楼主:
问题勉强解决。

程序用到了定时器、串口和SPI(均是DMA方式工作)等较多外设,较为复杂。尤其串口和SPI均进行着高频率(1KHz)的数据传送。通过将SPI功能部分屏蔽,烧写进去的程序就有串口输出(之前所谓的程序失败,就是指串口没有像调试时那样有输出)了。原因可能是在ram调试模式下,更有利于DMA的大量访问(??)而能满足速率要求,flash运行时就慢一些,当我屏蔽了SPI后,减小了负荷,此时flash下也能够满足速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