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9.00元(功能说明)
[485通信] 分享一个485自动DE使能电路,工程验证,波特率9600~115200

楼主(2015-09-02):
注意事项:
1,这个电路经过了产品验证,可以可靠的工作在 9600~57600 波特率,可以工作在 115200 波特率,这个速度未经产品验证,实验板上效果很好,用软件连续通信约 100 次(收发2000字节)中没有出现任何数据错误,手动通信也没有错误。
2,本人不对使用这个电路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如果用在自己的工程上时请自行验证。
3,这个电路还有一个 MaskTx 的引脚,这是用于主动屏蔽接收的,当它接到 VCC485 时,电路不能发送出去。
4,这个电路的 485 芯片和高速光耦,都没有特别的要求,可以选用自己常用的型号。
5,这个电路的 485 芯片的 RE 引脚,永远都是使能的,当发送时,会收到自己发出的数据,应该用软件在发送时屏蔽接收,或者直接将 RE、DE 短路起来。没有将它们短路是因为当这个电路用在 DSP 上时,短路后发送时 RX 引脚会有长时间低电平导致与接收有关的寄存器出错。
6,这里的发送端 VCC 为 3.3V,发送和接收引脚为 3.3V 输出电平。VCC485 为 5V。如果发送端 VCC 为 5V,同时发送和接收引脚为 5V 电平,可以把 R25 取掉,其它的不用修改。
7,注意,芯片接收到完整的数据包后,需要延时 8ms 左右才能回发,这是由 485 芯片决定的。还有 485 芯片的 ~RE 脚要接地更稳定。

楼主:
485 后端电路,可抗比较强的冲击,不容易损坏,产品验证。

楼主:
对电路进行了改进,已经可以工作在 115200 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5 后端电路,可抗比较强的冲击,不容易损坏,产品验证。

单独的采用TVS二极管SMBJ6.5CA,只能通过浪涌2KV (10/700μs)的测试。
RS485接口保护涉及三个主要瞬变抗扰度标准:IEC 61000-4-2 ESD、IEC 61000-4-4 EFT和IEC 61000-4-5电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的采用TVS二极管SMBJ6.5CA,只能通过浪涌2KV (10/700μs)的测试。
RS485接口保护涉及三个主要瞬变抗 ...

前面还有两个 PPTC-SC60-0005,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要防雷,再加气体放电管。

网友B:
这个电路我们一直在用,而且申请了专利,好多年前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我们一直在用,而且申请了专利,好多年前就出来了

专利号是多少?我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我们一直在用,而且申请了专利,好多年前就出来了

这种路还申请专利,估计也就    特色
这种电路发送1是“假”的,靠的是上下拉电阻偏置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利号是多少?我去看看。

我不知道啊,好多年了,上一个公司的专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路还申请专利,估计也就    特色
这种电路发送1是“假”的,靠的是上下拉电阻偏置实现的。 ...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专利是不看这些的,关键你能想到

网友D:
发射数据“1”怎么办,驱动能力行吗

网友D:
如果能做到发送“1”能是485芯片发送才厉害

网友E:
这个不会自发自收。效果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485 后端电路,可抗比较强的冲击,不容易损坏,产品验证。

楼主R12,R13,R14都取10K真的好用吗?上下拉的总线电阻感觉太大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R12,R13,R14都取10K真的好用吗?上下拉的总线电阻感觉太大了哦

接 4.7K 可能会更好。我们的子模块,一个柜上装 36~48 个,所有上下拉电阻合起来,10K 已经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做到发送“1”能是485芯片发送才厉害

发送 1 的时候是由 R10 驱动485芯片的 DI 发送的,DI 这里没有电容,驱动能力够了。发送 1 时,有很短的时间由 485 芯片驱动,就是那个 100P 电容电还没有充满的时候,之后就要靠电阻了。

网友G:
好厉害的样子噢

网友H:
7,注意,芯片接收到完整的数据包后,需要延时 8ms 左右才能回发,这是由 485 芯片决定的
这个时间是由三极管基的充放电时间常数来决定的。
很难同时适合多种速率,要不是低速率时连续发1没有驱动力就是高速率时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往传数据。

网友I:
这电路跟我一年前做的can收发蛮像的。mark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会自发自收。效果不错。

和LZ位电路功能有什么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和LZ位电路功能有什么不同?

电路简洁可靠。抗干扰能力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简洁可靠。抗干扰能力更强。

你的电路没有画隔离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7,注意,芯片接收到完整的数据包后,需要延时 8ms 左右才能回发,这是由 485 芯片决定的
这个时间是由三极 ...

这个真不是由三极管带来的问题,我们在用主动翻转时,在接收完成后,也要等待 10ms 再发送确认信息。如果没有这个 10ms,通信失败概率很大,在 10% 以上,有了这个 10ms 后,低于 1%。

网友K:
工业电路   果断的顶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路没有画隔离元件。

大多数情况RS485不需要隔离。这个电路用于非隔离485接口。

网友L:
引用 网友H:
7,注意,芯片接收到完整的数据包后,需要延时 8ms 左右才能回发,这是由 485 芯片决定的
这个时间是由三极 ...

:victory:

网友L:
将4148换成肖特基管会快点

网友M:
引用 楼主:
485 后端电路,可抗比较强的冲击,不容易损坏,产品验证。

但在实际使用当中,这种电路损坏炸毁的情况比例还是挺高的,这两个RT并不是你相象的那样自恢复,直接炸开花,已经用到不敢用,寻求更加新颖的接口电路~~ ,有很多厂家为此接口电路犯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但在实际使用当中,这种电路损坏炸毁的情况比例还是挺高的,这两个RT并不是你相象的那样自恢复,直接炸开 ...

那可能是你们使用的环境比较恶劣,你们的电路,加了 RT 的时候有没有同时加 TVS?我们这里实际使用中,还没有烧坏 RT 的。有很多已经连续工作了 5 年了。还有,我们的 PC-232 转 485,是工业隔离模块。所有子 485 模块,都使用隔离电源。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你们使用的环境比较恶劣,你们的电路,加了 RT 的时候有没有同时加 TVS?我们这里实际使用中,还 ...

弱弱的问一句,自动翻转是什么意思..........好久没搞这个了,不懂,求指教。
翻转的意思是发送时自动切换?不会是AB自动翻转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弱弱的问一句,自动翻转是什么意思..........好久没搞这个了,不懂,求指教。
翻转的意思是发送时自动切换 ...

我可能表达有误,我这里说的是自动 DE 使能。不是 AB 翻转。

网友O:
RE脚悬空的能接收数据?

网友P:
楼主 这电路过安规了吗?

网友Q(2015-11-02):
mark下,485自动收发的电路很多,但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R(2016-03-04):
很有用,谢谢你!

网友S(2016-04-10):
以单稳控制485芯片的收发切换,这个在18年前已经用过了,就是有约束条件。
如果这个485转换电路是嵌在具有MCU或类似主控芯片的PCB上的,这样使用是不合适的。

网友T(2017-07-05):
485电路,mark一下

网友U(2017-10-10):
有时间做个电路来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V(2019-03-20):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会自发自收。效果不错。

请问是否测试过115200bps通讯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V:
请问是否测试过115200bps通讯情况?

115200bps没问题,460800bps都没问题。

网友W(2021-06-18):
个人感觉  485自动收发 好不好用  关键  在  AB与电源和地之间 电阻分压值 能不能达到200mv

网友X(2021-08-18):
引用 楼主:
前面还有两个 PPTC-SC60-0005,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要防雷,再加气体放电管。 ...

PTC+GDT+TVS,做雷击和浪涌,我做的结果也过不了,后面是把PTC改成电感才过的。我的设备是光伏充电控制器。

网友X:
引用 网友M:
但在实际使用当中,这种电路损坏炸毁的情况比例还是挺高的,这两个RT并不是你相象的那样自恢复,直接炸开 ...

你试试把RT改成电感,包你会吓一跳,我当时测试,PTC+TVS+GDT,设备要求雷击+浪涌测试,用PTC有80%的可能损坏,严重的测试时连接AB到端子的铜皮都炸没了,后面将PTC改成电感什么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