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PC82G516程序丢失

楼主(2015-09-02):
最近公司出去的产品出现大量的返修情况,经查应该是程序无法运行,重新烧写程序后又恢复正常,芯片是82G516,是不是这块芯片本身有问题呢?好像在megawin官网上已经查不到这款芯片了

网友A:
程序会丢失?如何确认的程序没有运行?

网友B:
这颗IC稍微出来早一些,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工具一直都是用的这颗,程序肯定不会丢失。楼主看看IAP 数据有没有可能被重写。

网友C(2016-10-21):
我們公司的產品也用82G516,最近用量較大也是和版主情況一樣,出現嚴重程序會丟失重燒就好,有些重燒程序經燒機一陣子又丟失,大量反修被退貨1000set會有約100set出現這種狀況,嚴重打擊商譽!
強烈懷疑82G516製程出現問題,flash Rom 無法保存資料或保存不完整,造成程序丟失!
附註:我司有試驗用 MEGAWIN原廠 U1 write燒錄程序,跟使用ISP燒錄,與我司自主發展的on board bootload燒錄程序,都出現相同會丟失程序!

网友C:
問題終於有解了,台灣 Megawin FAE 回覆是因為如果 MPU 用5V供電的話 V30 pin腳不能跟 VDD 5V 連接在一起, 這樣的話會造成內部 flash ROM(3.3V)使用5V供電, 造成 flash ROM異常電壓供電才丟失程序!
有相同問題的,以及樓主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