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02】AC-DC模块输入电压范围丝印与技术手册不同

楼主(2015-09-02):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AC-DC电源模块丝印为100VAC-240VAC,为什么技术手册是85VAC-264VAC?

网友A:
100-240VAC的标示都是经过安规认证的产品,此类产品一般需要上下预留10%左右电压裕量。手册上标示的85~264VAC,此电压为电源实际可以正常工作的电压。

网友B:
因为模块丝印的电气规格标示必须按照安规要求的标示法(标示值的+-10%),所以贴纸只能标示100V~240V。而它的上下限就是规格书上标示之85V~264V。在这个范围内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C:
100-240VAC的标示都是经过安规认证的产品,此类产品一般需要上下预留10%电压的浮动余量,85V~264V可以理解为该电源极限工作电压值

网友D:
原来是这么个原因呢。

楼主:
【参考答案】
主要出于安规认证的考虑。一般认证机构在测试产品是会按照产品丝印上的输入电压范围进行+10%、-15%的波动来测试其性能,因此行业内一般都会丝印上的输入电压范围定为100VAC-240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