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元(功能说明)
[FPGA] FPGA高级验证板,源码持续分享中,讨论开发经验系列(一)

楼主(2015-09-02):
最近,工作总算轻松了点,根据自己6年的FPGA产品研发经验,做了一块FPGA验证板,打样了20片,焊接了5片,各个功能都调试OK,需要源码和设计文档的也可以无偿贡献给大伙,板子参数如下:(源码在后续不断更新中,敬请关注本帖!)

支持4路PAL/NTCS图像格式输入、

1路数字摄像头输入、

1路HDMI输出、

1路VGA输出(HDMI和VGA总线复用)、

1路USB2.0高速通信接口、

1路RGMII千兆网络、

DDR3高速大内存、

USB转串口。

采用了核心板+功能底板FPGA型号:XC6SLX16/SXL25

需要空板的版主们,请发短消息!  现在正式入驻21电子,争取早日替代猴哥:lol

网友A:
来一块吧,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一块吧,好学习一下

可以啊,联系我QQ哦,4路视频拼接,视频图像边缘检测,HDMI输出,UDP网络的RGMII传输我都验证ok,DDR3跑800,板载STM32负责各个底层芯片的参数配置!
其实,我觉得只要工作两年多,搞出这些应该不成问题,哎,作为老工程师,我准备再做1到2个板子后,就开始考虑专业方向的深入了。
以前搞过SDH光纤通信系统,想用FPGA做个类似光交换机的验证板,另外我也在用vivado,已经在做Z7020和A7两块验证平台,我现在公司和接技术活时,感觉用Z7平台的公司越来越多了,大伙,vivado也要赶紧跟上哦!
08年房地产火起,10年平板电脑火起,14年股市火起,15年机器人开始火起,我们得抓住机遇,各位奋斗在一线的研发同志们!

楼主:
我开这个贴,主要是想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探讨一下,
现在fpga进来的人并不是很多,待遇并不是都满意,什么行业值得待下去。。。
差点忘了,等这次放假,我将源码贴出来

网友B:
来一块,学习一下,一看你就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C:
支持一下   可以考虑搞个活动

网友D:
楼主你好,你能抽空发帖子分享一下你对FPGA这个就业方向的看法以及工作过程中的而感受吗?毕竟楼主有6年的工作经验了~:lol

楼主:
今天来上个RGMII的UDP传输的测试与源码!
网上众多UDP上位机调试软件中,唯有XCAP适合精确调试。
(1)打开XCAP软件,新建报文组和报文。

(2)双击报文,设置链路层参数。

(3)点击下一步,设置IP网络层参数。

(4)下一步,设置UDP端口。

(5)下一步,设置UDP发送数据。

(6)保存,回到首页,勾选要发送的报文,选择千兆网网卡和发送间隔。

程序分析

程序简析:
Ram的应用:

Chipscope抓取数据 UDP数据接收

(1)在上面第二幅图中,可以看见每一个data_o_valid脉冲,都对应着一个32位的UDP接收数据ram_wr_data。
(2)上图第二幅图中,接收了5个32位数据,最后1个数据不足4字节进行补0处理,第一个脉冲存06000000,第二个脉冲存12345678,第三个脉冲存00000000,第四个脉冲存00000000,第五个脉冲存00000000,(补齐了0),该接收与PC测试发送数据一致。
(3)由测试可以看出,在接收数据的同时,UDP数据即被存入RAM中,不耽误下一帧的接收,实现带宽最大化。
Chipscope抓取数据 UDP数据发送

PC端数据检测

对照XCAP接收到的数据,可以看出,发送结果和接收结果一致,另外可以通过观察数据包的结构核对UDP数据包结构。
源码地址:  :'(  没权限贴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你能抽空发帖子分享一下你对FPGA这个就业方向的看法以及工作过程中的而感受吗?毕竟楼主有6年的 ...

好吧,那我说说哈,纯属愚见,如有错误,敬请原谅!

FPGA应用最大行业是通信,注意:不是通用通信,而是专业通信。
我本人在专业通信SDH光纤通信系统工作两年,学到纯属皮毛,里面用fpga实现时,算法涉及不多,多数是协议转换、数据传输交换、专用芯片之间的衔接、组帧解帧。。。。在里面工作,工作量很多,经常加班,周六周日也是无偿加班。。。对于个人发展,门槛较高,个人愚见,多多包涵。。。

之后搞了两年高速数据传输和图像处理,说到高速数据传输,就是PCIE、千兆网GMII、DDR3咯,这三个都用过,但是都只是简单的用,没有太深入的研究,反正完成项目,给老板交差就行了。这些很多人会做,没有太多竞争力,呵呵,别喷我。。。
图像处理方面,也是fpga用的第二多的,专业方面我只做过图像加密,当然那种视频的实时显示和边缘检测是图像处理入门时要掌握的,我入门时用过SDRAM做过视频实时显示,也用过DDR3做过视频实时显示和边缘检测,很low吧,别笑话我哈。。。其实图像处理用fpga更多在下面:视频拼接、显示、工业相机等,我认识很多人都是做这三个方面的图像处理,对于模式识别,我个人感觉很难用FPGA实现,而且有点不切实际,不知道将来发展是怎么样的,目前使用HLS的公司还很少,也不知道HLS的发展前途如何,个人愚见。
这方面的创业门槛,我感觉低点,还是FPGA很有前途的行业,我感觉我很难在这个行业发展,因为在这个行业,我唯一感兴趣的是模式识别,但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机会太少了。
之后2013年9月至今搞了快两年的工控自动化、数控产品。这个行业很有前途,门槛最低,我最看好。
首先,作为硬件工程师,在这个行业最有用武之地。对于图像那些处理器,可能很多公司都给出了参考设计,但对于工控自动化、数控,需求是各方面的,而且EMC设计需求更高,工业环境中比如木工切割,你去现场就知道了,铁削满天飞。。。高温等等。。。
目前发展起来的机器人,包含了大数据、图像、运动控制等各个行业的东西,但我更愿意把它当做自动化的产物,我对这个机器人兴趣最大,相对于其他。
我是个懒人,我想给自己弄个自动化的生活方式,加入智能家居等。。。

我给自己就是定的,尽最大努力从事机器人,没有机会,就去弄自动化,再其次考虑图像模式识别(除非HLS等发展很好了)!

还有,随着岁数的增加,不能以技术工具来定位自己,而要以产品来定位自己,这是我自己的思考。

以上纯属愚见,少喷哈,大不了我多上传点源码:lol

对了,如果愿意跟我这个技术一般的谈谈发展,可以加我QQ 444363408

网友E:
楼主说得对!顶一下!

楼主:
怎么大家都是看的多,给意见的少啊,哪怕你觉得自己说的可能不对,也可以说上一说,大家帮你评评嘛,工程师嘛,不会笑话的啦,只有那些自恃清高的人才会嘲笑别人!

网友F:
楼主你好,我现在做的算是FPGA 图像处理,多路视频进来,经过中间的算法出来,然后实时显示。感觉很难啊,主要是算法的实现方面。我想问一下 这个就业方面如何?哪些公司可以去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现在做的算是FPGA 图像处理,多路视频进来,经过中间的算法出来,然后实时显示。感觉很难啊, ...

你做的是视频拼接?视频接口?视频特效与缩放?视频传输?这几个方面找工作在前程无忧上搜索关键词
海康、大华,考虑考虑

楼主:
上传个图片

beautiful
非常漂亮专业啊
相当漂亮的板子。

楼主:
前面我上传了RGMII的设计验证。。。。
感觉支持的人很少啊。。。

这样吧,大家如果支持的话,我来上传一下DDR3存储视频的控制验证。。。
支持的人,多发表一下自己的态度,不要不说话,字太少

网友G:
楼主,你的千兆PHY是用的什么?88E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千兆PHY是用的什么?88E1111?

VSC8601,好像88E1111也支持RGMII模式把

网友G:
看了手册,竟然是Vitesse的VSC8601,而不是常见的Marvell或是Realtek的PHY,这个价格有优势?还是因为封装比较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VSC8601,好像88E1111也支持RGMII模式把

楼主就是资料里的汤总么?哈哈
最近在搞FPGA加外部PHY,有百兆的RTL8201和千兆的RTL8211。
选的是百兆MII和千兆RGMII MAC接口。
多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可以好好研究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面我上传了RGMII的设计验证。。。。
感觉支持的人很少啊。。。

光口传输了解的不多,兴趣有限
lz能否讲讲几个电口的设计和驱动啊

网友I:
楼主 ,能不能来一块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口传输了解的不多,兴趣有限
lz能否讲讲几个电口的设计和驱动啊

多个电口的硬件电路没太多区别,另外你做多个电口是为了做什么功能,交换机,研究VLAN?实际中距离长点的用光口。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个电口的硬件电路没太多区别,另外你做多个电口是为了做什么功能,交换机,研究VLAN?实际中距离长点的 ...

主要做基站开发方面,光口这块部门不坐所以暂时不感兴趣,想深入了解电口的设计,除了硬件外软件驱动是什么样的?

网友J:
大神啊  鼎力支持

网友K:
FPGA大牛你好,我想请教您一些问题 我是FPGA新手一上来,项目就要我做5Gbps的信号处理. 我想问下V5LXT这款芯片可以支持5G的I/O速率吗.....

楼主:
今天来上传源码,是自己设计的关于DDR3控制器的用户层封装:

代码层次

读写命令控制模块
always @(posedge clk)begin
if(!rst_n)begin
mcb_cmd_instr <= MCB_CMD_RD;
mcb_cmd_byte_addr <= u_rd_addr[29:0];
mcb_cmd_bl <= mcb_rd_bl;
mcb_cmd_wr_p <=1'b0;
mcb_cmd_rd_p <=1'b0;
end
else begin
if(u_wr_cmd_en)// write
begin
mcb_cmd_instr <= MCB_CMD_WP;
mcb_cmd_byte_addr <= u_wr_addr[29:0];
mcb_cmd_bl <= mcb_wr_bl;
mcb_cmd_wr_p <=1'b1;
mcb_cmd_rd_p <=1'b0;
end
else if(u_rd_cmd_en)//read
begin
mcb_cmd_instr <= MCB_CMD_RP;
mcb_cmd_byte_addr <= u_rd_addr[29:0];
mcb_cmd_bl <= mcb_rd_bl;
mcb_cmd_wr_p <=1'b0;
mcb_cmd_rd_p <=1'b1;
end
else begin
mcb_cmd_wr_p <=1'b0;
mcb_cmd_rd_p <=1'b0;
end
end
end

mcb_cmd_instr :控制命令,一般是读命令或者写命名
mcb_cmd_byte_addr :控制命令地址,一般是写地址或者读地址
mcb_cmd_bl :控制命令长度,一般是写入数据的深度、或者需要读出数据的深度
mcb_cmd_wr_p:写使能同步
mcb_cmd_rd_p:读使能同步
以上模块实现了MCB读写命令控制,可以看出来当u_wr_cmd_en信号使能后就会实现一次写控制命令发送,当u_rd_cmd_en信号使能后就会实现一次读控制命令操作。并且从程序的接口看出来,写命令的优先级要高于读命令的优先级。
此文件中还有以下代码
mcb_cmd_en信号是读写命令使能信号
u_wr_cmd_done0 写命令完成
u_rd_cmd_done0 读命令完成
assign u_wr_cmd_done0 = mcb_cmd_en&(mcb_cmd_instr== MCB_CMD_WP);// user write cmd is done
assign u_rd_cmd_done0 = mcb_cmd_en&(mcb_cmd_instr== MCB_CMD_RP);// user read cmd is done
assign mcb_cmd_en = ((~mcb_cmd_wr_p1)&mcb_cmd_wr_p)||((~mcb_cmd_rd_p1)&mcb_cmd_rd_p);// mcb cmd enable

以下这个模块 mcb_cmd_wr_p和mcb_cmd_rd_p,u_rd_cmd_done1 ,u_wr_cmd_done1实现信号的一个周期的延迟,u_rd_cmd_done通知用户读命令完成,u_wr_cmd_done
assign u_rd_cmd_done=u_rd_cmd_done1[1];
assign u_wr_cmd_done=u_wr_cmd_done1[1];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begin
mcb_cmd_wr_p1 <= 1'b0;
mcb_cmd_rd_p1 <= 1'b0;
u_wr_cmd_done1 <= 2'b0;
u_rd_cmd_done1 <= 2'b0;
end
else begin
mcb_cmd_wr_p1 <= mcb_cmd_wr_p;
mcb_cmd_rd_p1 <= mcb_cmd_rd_p;
u_rd_cmd_done1 <= {u_rd_cmd_done1[0:0],u_rd_cmd_done0};
u_wr_cmd_done1 <= {u_wr_cmd_done1[0:0],u_wr_cmd_done0};
end
end

未完待续。。。。

楼主:
给大家普及一下DDR3的带宽,时钟频率计算的知识:
DDR3-1600(实际内存核心的频率,DDR3-1600 只有 200 MHz)
1600 是我们一般讲的等效频率
DDR 内存的等效频率是时钟频率 x2

大家没必要去关心什么预取技术,记住一点:DDR3-N,它的时钟频率就是N/2,数据带宽就是N/2 * 2 * M,乘以2是因为DDR3时钟传输数据是双沿,M为DDR3的位宽,按DDR3-1600,16bit算,则带宽为25.6Gb/s

网友L:
赞一个,感觉楼主在为FPGA的普及而努力!

网友I:
楼主 ,能不能预定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能不能预定一块

我没样品了,已经转给南京米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代理生产和销售了;
淘宝搜索Mis603,可以搜到,报我的名字,飞虎,他们应该可以给你优惠价,具体销售策略我不清楚了,不好意思哈,源码我会一直持续更新中,这个周末我会将DDR3的视频控制设计共享完毕!

楼主:
谢谢超级版主的打赏,今后一定强化共享精神,共同讨论研发经验,为本板块解答问题,近来有很多同学找我要源码,我还是希望大家多关注本帖子,我会将源码在本帖中陆续更新。。。

楼主:
大神谈不上,直接喊我大名飞虎就行,在专业性方面,还没有很大建树,不过能力在,未来自我感觉还不错,哈哈

网友M:
一直想学FPGA能否提供下空板玩玩!

网友N:
楼主是调的IP核还是自己硬件语言编的?分享一下工程嘛。

网友O:
我的Z7020板子都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Z7020板子都在吃灰

你买的是zeboard还是 米尔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千兆PHY是用的什么?88E1111?

88E1111是交换芯片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买的是zeboard还是 米尔的?

zeboard

网友:
美日晟公司专业生产高频变压器骨架

网友G:
引用 网友P:
88E1111是交换芯片吧,

88E1111是PHY芯片,不过功能强大,在前几年的FPGA开发板中用的比较多,MII接口可以配置为GMII,RGMII,SGMII;而且也的确可以实现交换,如果光口和电口的转换可以认为是交换的话,但这种交换应该是不涉及MAC层的。

网友G:
现在的FPGA开发板一般会配备比较新的PHY芯片,像是88E1112,88E1512之类的。

网友Q:
虽然还没接触FPGA,不过还是顶楼主,懂得分享的人还是太少。以后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FPGA开发板一般会配备比较新的PHY芯片,像是88E1112,88E1512之类的。

10年时,用过88E6095之类的交换芯片,用过88E1112之类的PHY芯片,用于接入层千兆交换机的

网友G:
看楼主前面提到想用FPGA做个类似光交换机的验证板?这个好强。楼主对以太网物理层,MAC层,甚至是UDP/TCP层的协议应该是了若指掌啊,确实是神人。

楼主打算好用什么主芯片做这个验证板了么?

网友R:
看了楼主的帖子居然有想哭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最近心情不好吧。觉得自己从11年接搞FPGA也有三四年了,水平始终提不上去。这一年里关于FPGA的工作也越来越少,主管基本安排我进行一些光学实验,说是光学实验,也就是打打杂,基本上跟专业没啥关系的活。
说说我这几年接触过的项目吧:
1.线阵CCD图像采集系统的设计
2.基于TI的D4100开发板的DDR2接口读写功能开发
3.面阵CMOS图采集系统维护
1,2是我独立完成的,3的主要工作是维护和优化。这些项目里FPGA的作用都是在实现通信协议,不涉及算法的东西。
基本上这些都是今年年初完成的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在做一些与FPGA完全无关的事情。感觉很迷茫,想跳槽,面了两个公司,第一个我没准备好,第二个过了技术面,但不知为何也没了下文,我一度怀疑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而且年龄也不少了。加上现在求职网站上关于FPGA的工作也越来越少,不知是整个经济不景气,还是FPGA行业不景气的缘故,所以最近几个月也放弃找工作了。唉,感觉自己现在好迷茫,都30岁了,还是这样混日子。

网友S:
给大哥赞一个。顺便问句:搞模拟还是搞FPGA好?我们实验室硬件目前就这两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了楼主的帖子居然有想哭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最近心情不好吧。觉得自己从11年接搞FPGA也有三四年了,水平始 ...

说我几个观点吧,有错误请批评。。
1 FPGA岗位本来就少,北上广深都不是很多,我老婆搞外贸的,每天招聘前程无忧都在20页,还只是在深圳。

2 FPGA研发男性占优,加班肯定是男性多,公司有这方面的考虑。

3 多花点时间,把简历写好,让别的公司知道你会什么,做过什么,然后多花点时间找,去群里找推荐也行。。

4 你也不一定非要搞研发,累,,,女孩子就要好好保养自己的容颜,找轻松的工作,找个负责任的老公

楼主:
引用 网友S:
给大哥赞一个。顺便问句:搞模拟还是搞FPGA好?我们实验室硬件目前就这两个方向 ...

都好,我更倾向于FPGA,会fpga肯定要学会STM32单片机、数字硬件设计等。。。

网友R:
引用 楼主:
说我几个观点吧,有错误请批评。。
1 FPGA岗位本来就少,北上广深都不是很多,我老婆搞外贸的,每天招聘 ...

很感谢您的回答,我应该还是想继续搞技术这一块,即使不搞研发,搞搞验证神马的也不错。最怕是像现在的状态,整天无所事事,天天和流程打交道。我还是好好修改简历吧,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周六用了半天,终于帮别人把一个工业机器人的FPGA问题解决了,下午还去见了一个技术朋友,有时间还是多出来交流交流,见见面,在这个社会,能力是一方面,关系人脉也是很重要的一面。。。。。不啰嗦了,接着前面DDR3控制器的用户层封装,这次将代码上传完毕,大家要使用的话,将这两次的代码整合在一起,即可使用。顺便说一下,最近有人问我,“飞虎哥,你能不能将工程直接上传?”,这里我告诉你一声,我的网速超级慢,上传速度只有10KB/s左右,上传完要等到何年何月啊,等下次换住的地方就好了。

读写FIFO使能模块
assign u_wr_rdy = mcb_wr_en;// write fifo is ready
assign u_rd_rdy = mcb_rd_en;// read fifo is ready
//write fifo enable and read fifo enable
assign mcb_wr_en = (~mcb_wr_full)&&u_wr_en&&rst_n;
assign mcb_rd_en = (~mcb_rd_empty)&&u_rd_en&&rst_n;

以上代码mcb_wr_en代码写MCB FIFO使能,当mcb_wr_en为1时候数据写入MCB FIFO同时,u_wr_rdy为1通知写模块可以写数据。
以上代码mcb_rd_en代码读MCB FIFO使能,当mcb_rd_en为1时候数据从MCB FIFO读出,u_rd_rdy为1通知读模块可以读数据。
4)、u_mcb_write模块代码分析
module u_mcb_write(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u_wr_cmd_done,//user write cmd done
input u_wr_rdy,// user write ready,data can be written in in to mcb
output reg u_wr_cmd_en,//user write cmb cmd enable
output reg u_wr_en,//user write enable
output reg [127:0]u_wr_data,//user write data
output reg [29:0]u_wr_addr,//user write address
output reg [6 :0]u_wr_len // user data len
);
(*KEEP = "TRUE" *) wire [1:0] u_wr_s_r;
(*KEEP = "TRUE" *)wire [2:0] u_wr_en_dly1;
parameter WR_IDLE = 2'd0;
parameter WR_BEGIN = 2'd1;
parameter WR_WAIT = 2'd2;
assign u_wr_s_r = u_wr_s;
reg [6 :0]u_wr_cnt; // user write counter
reg [1 :0]u_wr_s; // user write state
//when mcb write fifo more than 2 data enable write data mcb
//写命令请求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u_wr_cmd_en <= 1'b0;
end
else begin
if(u_wr_cmd_done) u_wr_cmd_en <= 1'b0; // clear mcb user write enable signal
else if(u_wr_cnt==40) u_wr_cmd_en <= 1'b1; // enable user mcb user cmd signal
end
//写测试数据产生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u_wr_data<=128'h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
end
else begin
if(u_wr_rdy) // mcb fifo is valid
u_wr_data <= ~u_wr_data; // count up data write to mcb fifo
else if(~u_wr_en)
u_wr_data<=128'h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
end
//写数据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u_wr_cnt<=0;
end
else begin
if(u_wr_rdy) // mcb fifo is valid
u_wr_cnt <= u_wr_cnt + 1'b1; // count up data write to mcb fifo
else if(u_wr_s==WR_IDLE)
u_wr_cnt <= 7'd0;
end
reg [28:0] u_wr_addr_set;
//写数据状态机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u_wr_len <= 7'd64; // user write len
u_wr_addr <= 29'd0; // user write address
u_wr_en <= 1'b0; // user write enable
u_wr_s <= WR_IDLE;
end
else begin
case(u_wr_s)
WR_IDLE:
begin
u_wr_en <= 1'b0;
if(u_wr_cmd_en==1'b0) // start new write
u_wr_s <= WR_BEGIN;
end
WR_BEGIN:
begin
u_wr_len <= 7'd64;
u_wr_addr <= u_wr_addr_set;
u_wr_en <= 1'b1;
u_wr_s <= WR_WAIT;
end
WR_WAIT:
if(u_wr_cnt==(u_wr_len-1))
begin
u_wr_s <= WR_IDLE;
u_wr_en <= 1'b0;
end
endcase
end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地址空间起始地址产生
parameter ADDR_INC = 12'h400;
parameter END_ADDR = 29'h10000000 - ADDR_INC;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u_wr_addr_set<=29'b0;
end
else begin
if(u_wr_cmd_done&&(u_wr_addr_set<END_ADDR))
u_wr_addr_set<=u_wr_addr_set+ADDR_INC;
else if(u_wr_addr_set==END_ADDR)
u_wr_addr_set<=0;
end
endmodule

从上面的程序还可以看出,如果同时有读写命令,优先处理写命令。
以上关键代码在于写命令请求的时机,当写MCB FIFO的数据非满就可以控制往MCB FIFO继续写数据。同时当FIFO有数据就可以发送控制命令往DDR把FIFO的数据搬运到DDR中。
另外地址空间的产生,MCB采用的地址空间是连续的,由于一次写入128bitX64的数据,因此一次写入的数据是1024 因此ADDR_INC = 12'h400;每次完成一次写命令地址空间增加一次。本开发板配备的内存大小为128MBX16 全地址空间为268435456B 那么最后一次的增量结束地址为
END_ADDR = 29'h10000000 - ADDR_INC
4)、u_mcb_read模块代码分析
module u_mcb_read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u_rd_cmd_done, //user read cmd done
input u_rd_rdy, // user read ready,data can be written in in to mcb
output reg u_rd_cmd_en, //user read cmb cmd enable
output reg u_rd_en, //user read enable
input [127:0]u_rd_data, //user read data
output reg [29:0]u_rd_addr,//user read address
output reg [6 :0]u_rd_len // user data len
);
reg [1 :0]u_rd_s; // read state
reg [6 :0]u_rd_cnt;// user read data counter
reg read_error;
(*KEEP = "TRUE" *) wire [1:0] u_rd_s_r;// debug signal
assign u_rd_s_r = u_rd_s;
(*KEEP = "TRUE" *) wire read_error_dg;
assign read_error_dg = read_error;
parameter RD_IDLE = 2'd0;
parameter RD_BEGIN = 2'd1;
parameter RD_WAIT = 2'd2;
parameter RD_RST = 2'd3;
reg u_rd_en_dly;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u_rd_en_dly<=1'b0;
end
else begin
u_rd_en_dly <= u_rd_en;
end
//读命令请求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u_rd_cmd_en <= 1'b0;
end
else begin
if(u_rd_cmd_done) u_rd_cmd_en <= 1'b0; // clear user read mcb cmd signal
else if(u_rd_en&&(~u_rd_en_dly)) u_rd_cmd_en <= 1'b1; // enable user read mbb cmd signal
end
reg s;
//读数据比较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read_error<=1'b0;
s<=0;
end
else begin
if((u_rd_s==RD_WAIT)&&u_rd_rdy)// valid data
case(s)
0:
if(u_rd_data==128'h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_AA) s <= 1'b1;
else read_error<=1'b1;
1:
if(u_rd_data==128'h55_55_55_55_55_55_55_55_55_55_55_55_55_55_55_55) s <= 1'b0;
else read_error<=1'b1;
endcase
else if(~u_rd_en)begin
read_error<=1'b0;
s<=0;
end
end
//读数据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u_rd_cnt<=0;
end
else begin
if(u_rd_rdy)// valid data
u_rd_cnt<=u_rd_cnt+1'b1; // count up
else if(u_rd_s==RD_IDLE)u_rd_cnt<=7'd0; // clear counter
end
reg [28:0]u_rd_addr_set;
//读状态机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u_rd_len <= 7'd64; // user read length
u_rd_addr <= 29'd0; // user read address
u_rd_en <= 1'b0; // user read enable
u_rd_s <= RD_IDLE;
end
else begin
case(u_rd_s)
RD_IDLE:
begin
u_rd_en <= 1'b0;
if(u_rd_cmd_en==1'b0)// when mcb read cmd is done
u_rd_s <= RD_BEGIN;
end
RD_BEGIN://read cmd
begin
u_rd_len <= 7'd64;
u_rd_addr <= u_rd_addr_set;
u_rd_en <= 1'b1;
u_rd_s <= RD_WAIT;
end
RD_WAIT://read cmd done
if(u_rd_cnt==(u_rd_len))begin
u_rd_s <= RD_IDLE;
u_rd_en <= 1'b0;
end
endcase
end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地址空间起始地址产生
parameter ADDR_INC = 12'h400;
parameter END_ADDR = 29'h10000000 - ADDR_INC;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begin
u_rd_addr_set<=29'b0;
end
else begin
if(u_rd_cmd_done&&(u_rd_addr_set<END_ADDR))
u_rd_addr_set<=u_rd_addr_set+ADDR_INC;
else if(u_rd_addr_set==END_ADDR)
u_rd_addr_set<=0;
end
endmodule

以上关键代码在于读命令请求的时机,当写MCB FIFO的数据非空就可以控制从MCB FIFO继续读数据。同时当读FIFO非满数据就可以发送控制命令从DDR把数据搬运到读FIFO。
另外地址空间的产生,MCB采用的地址空间是连续的,由于一次读入128bitX64的数据,因此一次读入的数据是1024 因此ADDR_INC = 12'h400;每次完成一次读命令地址空间增加一次。本开发板配备的内存大小为128MBX16 全地址空间为268435456B 那么最后一次的增量结束地址为
END_ADDR = 29'h10000000 - ADDR_INC

MCB DDR3测试结果

网友S:
引用 楼主:
都好,我更倾向于FPGA,会fpga肯定要学会STM32单片机、数字硬件设计等。。。 ...

好的,谢谢

网友T:
楼主,能不能来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能不能来一块

需要请联系QQ 444363408

网友P:
引用 网友G:
88E1111是PHY芯片,不过功能强大,在前几年的FPGA开发板中用的比较多,MII接口可以配置为GMII,RGMII,SGMI ...

受教了

网友U:
求设计文件呀楼主!!!我们现在用的开发平台是4核A9三星处理器加FPGA,之前想过用Z7的,只是价格有点望而却步...

楼主:
引用 网友U:
求设计文件呀楼主!!!我们现在用的开发平台是4核A9三星处理器加FPGA,之前想过用Z7的,只是价格有点望而 ...

你是想要什么设计文件,原理图?
你用的4核A9三星处理器具体是什么型号,价格是多少?还有其他有什么优势?下次我选方案也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V:
你好,我现在是通信专业的未毕业学生。现在想学习FPGA,可以送我一块吗?认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好,我现在是通信专业的未毕业学生。现在想学习FPGA,可以送我一块吗?认识一下 ...

空板只送版主,要成品找南京米联电子,生产销售权已转给他们,部分功能的源码,我已经在此共享完毕,交流经验可以叫我QQ,号码在下面签名中。

网友V:
引用 楼主:
空板只送版主,要成品找南京米联电子,生产销售权已转给他们,部分功能的源码,我已经在此共享完毕,交流 ...

OK,那谢谢l

网友W:
这么好的东西 ,必须顶。

网友X:
你的那个DAC是不是在这个上面用啊

网友Y:
谢谢分享,有没有视频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Z:
学习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那还不速速打赏我?呵呵

网友AA:
FPGA接触不多,没法置评,但板子和那UDP调试软件不错,留个脚印。

网友AB:
@feihufuture, 送我一个板卡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B:
@feihufuture, 送我一个板卡啊。哈哈。

地址和电话,联系人,短消息发给我

网友AC:
楼主挺热心的啊!赞一个~ 不过话说请教楼主个问题:
网络变压器内部是个鲍勃史密斯电路,初级的中心抽头,在跟PHY芯片的输出连接时,有的接了电源,有的没有接。到底什么时候接,什么时候不接? 楼主的接了没有?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好吧,那我说说哈,纯属愚见,如有错误,敬请原谅!

FPGA应用最大行业是通信,注意:不是通用通信,而是 ...

内地小地方发展机会少,经大神一说,自己好几年啥也没干啊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前面我上传了RGMII的设计验证。。。。
感觉支持的人很少啊。。。

好啊好啊:loveliness:

网友AE:
不错,值得学习,做个记号,改天细看

网友AE:
楼主不玩altera的吗

有没有Cyclone V  DDR3的例程

xinlinx的以前接触过,没有深入去弄,现在时间也不多,更多的是做方案,产品功能那块,不想花太多时间在器件应用上。

xilinx的性价比好像比altera的要高一点,是不是?

网友AF:
好厉害,楼主可以搞个团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C:
楼主挺热心的啊!赞一个~ 不过话说请教楼主个问题:
网络变压器内部是个鲍勃史密斯电路,初级的中心抽头, ...

cuianbin,这个不统一的,根据PHY芯片资料的要求来接就好了

网友AG: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本人一直做硬件,单片机用过430,stm32,51什么的,想转FPGA,该怎么入手呢!

网友AH:
请问楼主我学过几个月的fpga,但是下来面临就业却不知该从事哪行,自己做过m序列的直接序列扩频dss、sobel算法的图像边缘检测,SDram、ddr2+ddr3、以太网、usb2.0楼主能给个建议吗?

楼主(2015-10-06):
引用 网友AG: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本人一直做硬件,单片机用过430,stm32,51什么的,想转FPGA,该怎么入手呢! ...

买块开发板,照着例程做,和你学习stm32的步骤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请问楼主我学过几个月的fpga,但是下来面临就业却不知该从事哪行,自己做过m序列的直接序列扩频dss、sobel ...

你做的基本都是通用技术,建议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行业,在行业应用中去钻研,不要拘泥于fpga这个工具

网友AH:
引用 楼主:
你做的基本都是通用技术,建议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行业,在行业应用中去钻研,不要拘泥于fpga这个工具 ...

恩恩,好的谢谢;我对图像处理方面有点兴趣,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欢,最近在做一个基于stm32和fpga的图像采集与显示的东西不过现在有些伤脑筋的是不知道两个如何进行数据传送;用stm32进行视频数据采集,将才到的数据显示出来,并将此数据传给fpga做图像处理,最终将处理完的数据通过vga显示出来,并与stm32这边显示的原图进行对比,stm32与fpga之间的数据吞吐位516Mbit/s,不知用哪种方式进行数据传送,楼主有建议没

网友AI:
可惜楼主的是x家的芯片 对了ddr3的phy是通用的么?a家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可惜楼主的是x家的芯片 对了ddr3的phy是通用的么?a家能用不?

xilinx和altera的mcb不通用的

网友AJ:
楼主能送我一块不?让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能送我一块不?让我也学习学习

去找汤老板买,所有资料和生产都转给他了,:(,他QQ是 270682667  报我大名飞虎,他会给你打折的,我已经跟汤老板打好招呼了

网友AK:
引用 楼主:
好吧,那我说说哈,纯属愚见,如有错误,敬请原谅!

FPGA应用最大行业是通信,注意:不是通用通信,而是 ...

讲的不错,对我等FPGA只知道四个字母英文含义的P民,算是很好的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讲的不错,对我等FPGA只知道四个字母英文含义的P民,算是很好的经验之谈

过奖啦,都是混口饭吃,说出来也是让大伙少走弯路,开阔眼界,多赚点银子

网友AL:
可以建立一个QQ群,把我们这些有梦想的人连在一起。我觉得FPGA还是有机会的,这个万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可以建立一个QQ群,把我们这些有梦想的人连在一起。我觉得FPGA还是有机会的,这个万金油。 ...

fpga就业没软件爽啊,可以加我QQ444363408

网友AM:
楼主你好,最近一直在外面出差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信息,目前在做一个有关图像处理和机器人的项目,本人主要是硬件方面的设计,想看看你的设计方案不知道能都实现我的夙愿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楼主你好,最近一直在外面出差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信息,目前在做一个有关图像处理和机器人的项目,本人主要是 ...

我也正在着手做这方面的

网友AL:
谁建立一个群,还是我来,大家来看。

网友AN:
@feihufuture
@landyjzlai
建一个群把,加qq太叨扰了

网友AL:
484526173大家加一下

网友AO:
在读研究生,在做FPGA,关于图像 总线 固态存储器方面的。。对楼主的板子感兴趣,特别想学习一下。

网友AP: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现在做的算是FPGA 图像处理,多路视频进来,经过中间的算法出来,然后实时显示。感觉很难啊, ...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层主做出来了吗?可以一起讨论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层主做出来了吗?可以一起讨论学习一下

现在都这么牛,都在搞高科技啊

网友AQ:
不太懂FPGA,有心学习,不知道该怎么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Q:
不太懂FPGA,有心学习,不知道该怎么入门

从简单的入手,跟你学习单片机 arm一样

网友AQ:
引用 楼主:
从简单的入手,跟你学习单片机 arm一样

好的

网友X:
什么时候秀一下板子啊

网友AR:
楼主正在做运动控制,迷糊了能不能指点一下,菜鸟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正在做运动控制,迷糊了能不能指点一下,菜鸟飞过

您在做哪方面的应用呢?

网友AS(2015-11-09):
引用 网友R:
看了楼主的帖子居然有想哭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最近心情不好吧。觉得自己从11年接搞FPGA也有三四年了,水平始 ...

TI的D4100开发板不是用来开发DMD相关的吗?

网友AR:
引用 楼主:
您在做哪方面的应用呢?

做步进电机控制,些个加减速都步怎么好,还要做插补,自学有点难.类似运动控制卡功能

网友R:
引用 网友AS:
TI的D4100开发板不是用来开发DMD相关的吗?

是的,用来驱动DMD的

网友AT(2016-03-28):
这个得支持一下。

网友AU(2016-05-07):
引用 网友O:
我的Z7020板子都在吃灰

你这个麦不?卖的化联系我哦  1494394102

网友AV:
最近在做视频拼接,楼主能分享一下多路视频拼接的工程或代码吗,还有想问楼主用的什么拼接算法?

网友AW(2017-05-05):
引用 楼主:
前面我上传了RGMII的设计验证。。。。
感觉支持的人很少啊。。。

支持!调试这方面的产品,搞不懂啊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