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三星4412引出的usb差分对,这么画可以不

楼主(2015-09-02):
如下图,第一次都这种线,大神能否给个提示或者一个肯定的眼神~

网友A:
板厚 线宽 线距 都要计算的。

网友B:
USB信号把等长,阻抗,参考平面控制下,还有与其它信号距离,一般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usb信号要求包地的。

网友C:
其實!要看你USB用到多少!!!1.0?1.1?2.0?3.0?3.1?
還要看是畫device或是host,是直接插還是透過cable插!
基本上TSMC的IP,device/2.0/直插,隨便畫就好了!有拉線就有通!
所以!我不決定(非標準化的IO)要怎樣畫,拿出datasheet 或 layout guideline照著作就對了!

PS:若是量產版!似乎沒看到ESD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