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漏电

楼主(2015-09-02):
机子上有USB host ,USB device DB9 接口,偶然发现用电脑USB给机子下载程序调试时,USB一端连电脑,一端碰到USB host ,USB device DB9接口的壳子上就会导致整个机子系统重启。还发现或碰到机壳螺丝孔处有火花。 机子上板子的系统地接高压电容接机壳地了,USB host ,USB device DB9接口的地通过电容接系统地。希望大神解释下有什么地方不妥,或指出漏电从哪漏出的

网友A:
猜测你的“系统地”未接机壳,机壳也没有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系统地”未接机壳,机壳也没有接大地。

系统地已经经过高压电容接机壳的螺丝上了。机壳确实没接大地,在写字楼里一般怎么接大地比较好

网友B:
这个是“地”电位不等造成的,如果电脑是台式机,将电脑机箱和那个机子外壳接一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地”电位不等造成的,如果电脑是台式机,将电脑机箱和那个机子外壳接一起试试。 ...

我用了跟导线连机壳和台式机机壳,直接有火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跟导线连机壳和台式机机壳,直接有火花

有火花,恰恰说明4楼判断正确。

网友C:
机壳接电源插头上的地线就是接大地,现在的写字楼应该地线还有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火花,恰恰说明4楼判断正确。

那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D:
电脑机箱接地,电脑的电源线插头是三芯的,并且确保墙里走了地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不要怕那个火花,把这根导线接牢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从首帖叙述看,你用到了DB9插座。PC机上DB9插座外壳是接PC机外壳的,你的板子上DB9外壳不知道接你的系统地没有。如果你的板子上DB9插座外壳接了系统地,那么两个DB9插头外壳联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首帖叙述看,你用到了DB9插座。PC机上DB9插座外壳是接PC机外壳的,你的板子上DB9外壳不知道接你的系统 ...

我看到板子上DB9外壳是通过104电容接的系统地,这里处理的是不是不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板子上DB9外壳是通过104电容接的系统地,这里处理的是不是不妥?

再加两个大电阻串联起来接地,总电阻大于4M,这两个电阻和电容并联。
104电容有点太大了啊。